压力传感器和伺服电机配合工作时的问题

楼主(2015-12-12):
我们现在在做一台设备,采用私服电机控制控制运动,利用压力传感器反馈给出压力值,使输出力能够保持在一定范围,可是现在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压力传感器在旁边测试的时候工作读数正常,一旦安装到设备上,私服电机一旦使能(私服电机带抱闸,用于放置竖直方向断电之后下落),压力传感器在没有受力的情况读数就会跳动,跳动范围非常大,根本无法使用,我们自己预测会不会是接地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求大神帮我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
压力传感器的 线缆 注意屏蔽... 屏蔽层采用独立接地...试试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是干扰引起的,用好的伺服系统,注意合理布线,屏蔽,接地都得做好,强电弱电走线分开。应该会有改变。

网友:
你的控制应该是属于张力控制,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电机使能后都会出现零漂

网友:
压力传感器精度值多高啊

网友:
屏蔽试试

网友:
换东方的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
信号干扰,使用屏蔽线

网友:
积累威望下载中……

网友:
干扰引起的,接地或伺服系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加信号屏蔽模块或改成输出电流的传感器

网友:
干扰引起的特别是大功率伺服,可以把伺服接地做好,把电机做屏蔽找到干扰源。在想办法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