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2):
本人用Solidworks也好多年了,目前用2015SP5.0,在使用中发现有个小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否遇到过。
问题的具体情况是:我在一个零件上用异形孔打孔,螺纹孔和沉头孔,标准为ISO或者GB
螺纹孔一般是缺省的给定深度,这样的话,沉头孔深度也是缺省的给定深度,不能钻穿,如果我把沉头孔的深度改为完全贯穿,那么螺纹孔的深度也是完全贯穿的,要手动改为“给定深度”。但是在下一回合如果生成沉头孔的话,沉头孔又变成“给定深度”,不能贯穿零件,非常烦恼。
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之前用的SP4,今天恢复系统装了SP5发现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你说的现象,solidworks不管哪个版本都是存在的,系统默认就是关联的,你想自定义就得保存成你的样式。在属性管理器的上方有保存和收藏按钮。

网友:
sw的个人习惯保存方案已经比较全面了。对于你说的这各问题。你有反过来想过吗?如果按楼主说的第一次改了后,后面默认是你最后一次修改的值,当你需要默认深度的时候还是要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