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输料个人感觉比较难的计算~重新整理~求助

楼主(2015-12-13):
大家好!新手求助!
如图1,外径30内径20长10米的钢管,由翻料转盘从A平台移至B平台。转盘每一分钟转三分之一圈,然后停半分钟。为了令B平台不受丝毫冲击,转盘外缘有倒钩。R1的尺寸决定了倒钩的大小。欲使转盘上尽量少受料向下滚落的冲击,所以中间有一个R2值未确定.,为避免料滚动惯性而掉出转盘,所以R1的最小值未确定。再如图2,转盘旋转过程中,料会随之滚动。请问料在什么角度会滚到另一端?求此时转盘角度。此角度决定了B平台的高度。钢管在向下的滚动时对转盘产生的冲击力有多大?以它来决定中间轴的尺寸?望大侠提供解题思路!未知条件尽可假设。

作为一个系列产品,这套机构将来会放大承担20吨以上的钢管。这次只是从小开始试制。这次尺寸如果不能拿捏准确,以后将没有设计依据。所以求最小尺寸。以后20吨,对转盘及轴冲击会很大。

原帖有朋友建议去掉倒钩。感谢这位朋友的相助。原帖未说清楚,转盘的基本形式是甲方要求,不能更改的了。原帖地址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130

转盘的基本形式是甲方要求。作为个人未有能力更改。两个平台确实没必要这么复杂。但现场两平台之间还会有一些其它障碍物。所以转盘的基本形式是确定的。

即:求R1、R2、角度、冲击力。主要是求解的思路。

百思不得其解。望朋友相助!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2-20 18:47):
网上有简单介绍http://www.doc88.com/p-9955445490700.html

网友:
1,你考虑得挺细致了。
2,我不直接应答你的考题。提醒另外一条思路:看你的转运速度要求不高,可以在电控上做一个简单的编程,把停转的半分钟利用起来,让旋转是变速的。让钢管滚动时是低速,让钢管在放到B平台上时是低速。让冲击变得很小,很小。自己弄的话,成本并不高。老师,我的答案跑题了,也可以得分吗?

网友A:
你想的太多了;你把放料端B点设为停止点,管料离B平台还有3-5毫米的地方停止;这样再启动时放料就冲击不大了;还有中间轴尽量大些,空心,不然会有扭曲的

网友B:
按LZ所示结构,钢管在转盘中被搬运的过程中,钢管位置与转盘角度是一一对应的,并没有突然加速滚动的动运趋势,钢管趋近B平台的速度只与转盘的转速及结构尺寸有关,这个速度非常慢,何来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的太多了;你把放料端B点设为停止点,管料离B平台还有3-5毫米的地方停止;这样再启动时放料就冲击不大了 ...

谢谢您的建议!这套机构将来放大会承担20吨以上的钢管。这次只是从小开始试制。这次尺寸如果不能拿捏准确,以后将没有设计依据。所以这次求最小尺寸。对B平台是没有冲击的,但以后20吨,对转盘及轴冲击会很大。所以这次希望将理论通透。还请大侠帮忙同考虑一下。

网友C:
可将A处出口微微倾斜,与B平台直接用斜面连接,利用管子的自重下落到B处。若要分料,可在此处上方加个“齿轮”即可,平面滚动也不会有多大的冲击

网友(点评):
太理想化了,像这种马氏轮 ,得是浅槽太好出料,就也就是市面上很少用马氏轮做的车床送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LZ所示结构,钢管在转盘中被搬运的过程中,钢管位置与转盘角度是一一对应的,并没有突然加速滚动的动运趋 ...

感谢您辛苦作图!当转盘承载钢管的那个近似平面转到正上方时,钢管因R2,已经开始略滚动。假如R2近似平面,则随着转盘转动钢管的滚动加速度会越来越大。请帮忙想一下是不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将A处出口微微倾斜,与B平台直接用斜面连接,利用管子的自重下落到B处。若要分料,可在此处上方加个“齿轮 ...

感谢您的建议!只是~~没分了。我们公司好多机构与此结构原理类似,但无理论依据。所以希望能将这旋转过程的冲击力算透。请大侠百忙之中思考一下!谢谢您啦

您的建议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看来是此中高手。再次感谢您的热心相助!

网友(点评):
中学之数学和力学已是遗忘殆尽,只不过是见的不同罢了。

网友D:
分解成两道题目:
1,在一个斜率变化的斜面上,钢球的滚动速度。先回忆固定斜面上钢球的下落速度计算方法。
2,要计算对B平台的冲击力,还是先计算速度。就是钢管接触B平台瞬间的速度和方向。这个简单。至于实际造成的冲击力,更取决B平台的刚性,刚性决定在多长时间内让钢管停止运动,把动能吸收掉。我没有学习过如何计算这个时间。想象中应该是可以计算的,两只钢球相对碰撞,碰撞的形变时间可以精确计算的。但在你这个应用中,其它的结构因素可能是更大的因子,使数学模型很复杂。

楼主:
确实是相当于一个斜率变化的斜面。要命的是不仅是变化,还有未定的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解成两道题目:
1,在一个斜率变化的斜面上,钢球的滚动速度。先回忆固定斜面上钢球的下落速度计算方法。 ...

确实是相当于一个斜率变化的斜面。要命的是不仅是变化,还有未定的R

网友E:
1、B平台是平面还是斜面。如果是斜面,应该考虑的是管料到B平台滚动停止时对平台的冲击。如果是平面那就要考虑转盘的旋转速度,如果速度慢的话,冲击力不用考虑太多。
2、觉得重点应该计算转轴的强度及扭曲,还有转轴动力的位置。

网友:
倒钩与倒钩之间没有弧度,冲击力也就最小

网友:
同是新手,前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B平台是平面还是斜面。如果是斜面,应该考虑的是管料到B平台滚动停止时对平台的冲击。如果是平面那就要考 ...

多谢回复。求料对转盘的冲击力。

网友F:
这样弄冲击就小了很多。。。计算方面也变得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弄冲击就小了很多。。。计算方面也变得简单多了。。。。

您好!您这个方法很实用!也许是同道中人。这样的缺点是可能余外需要一个挡料机构。不然转盘上会有两根料。希望多交流,谢谢!

网友:
圆管到B平台上怎么向前输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这个方法很实用!也许是同道中人。这样的缺点是可能余外需要一个挡料机构。不然转盘上 ...

只要保证带料槽大于一根钢管小于两根钢管的空间就可以了。。挡料的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保证带料槽大于一根钢管小于两根钢管的空间就可以了。。挡料的就不需要了

意思是说一排钢管,每个会进入一个槽。则转盘会同时承载两个或三个钢管在上面。因为槽很多。是否有简单方法实现每次只有一个钢管在上面?只有三个槽时可以达到。就像我原本画的。但今日正需像你画的,多个槽。是否有简易方法控制例如转两个槽的角度,才有一根料进入转盘。例如只有一个油缸带拨叉在A平台的斜面上挡着料,每次只放行一根。怎样能保证在斜面上不放行两根?注:料径变化30至80.今日正为此事烦恼。
注:简易方法。油缸之类。
如此复杂,是为500粗料做准备。
如朋友有兴趣,望继续交流。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弧线,使转盘传送的纵向冲击减为接近于0。你的图是示意图,没有具体现场,只能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计算了。

网友G:
看了好几天了。实在不知道你究竟想干啥。这种结构,最典型的例子是步进机构。比如下图。

不存在分位分料问题或者越障碍问题时,这个机构就可以实现要求了。调整杆件参数,改变间隔距离,调节转速,可以控制间隔时间。

PS。即便存在越障问题,这个结构通过调整参数,也可以做到高举步进,冲击可完全由缓冲装置承担,对平台没啥影响。
你非要限定圆盘,我觉得4楼已经很好的答你了。剩下的只是轨迹的参数优化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分享一下书名吗?

网友(点评):
看到这个,让我想起了火腿生产线了。。。

网友:
开口搞那么大,然后又要计算着算那的,,开口小点还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LZ所示结构,钢管在转盘中被搬运的过程中,钢管位置与转盘角度是一一对应的,并没有突然加速滚动的动运趋 ...

突然感觉您说的很对。谢谢。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好几天了。实在不知道你究竟想干啥。这种结构,最典型的例子是步进机构。比如下图。

不存在分位分料 ...

再看您最后一句话。一语惊醒梦中人。当初觉得四楼不对。现在感觉四楼说的很有道理。
另:为何用圆盘,甲方想用。
感谢关注,附:别单位的简单设计介绍。http://www.doc88.com/p-9955445490700.html
再次感谢您!并望您能持续关注给予指导!

网友:
LZ应当画钢管以接料台面为包络线对应转轮转动是图。就是C图位开始,顺时针转轮转到管和轮分离的角度换算直线距离平均速度是否可得

网友:
看看大侠们的讨论

网友:
确定A和B之间宽度初试转轮外径
再初试给出三个爪的宽度本人给的是50+25=75
本人觉得轮外径和爪的宽度圆弧的R基本就定了。

网友H:
又改动一下60+30放大点
修改相关尺寸就可以得到对应R。并R的切线方向平行于B板面。

补充内容 (2016-1-2 09:57):
关于控制就需要在一个节拍内合理分配启停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又改动一下60+30放大点
修改相关尺寸就可以得到对应R。并R的切线方向平行于B板面。

您是真正在设计的。谢谢!学习理解中。

网友I(2016-01-12):
去钢管厂看一下, 很少有用这种转盘机构了, 一般是摆动液压缸带动拨叉在两个平台间输送, 要想输送平稳就要加比例阀了. 如果没有液压站, 也可以用电机减速机. 接近开关控制速度锕, 拨叉顶部要想保持水平也可以用连杆机构或者链条调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钢管厂看一下, 很少有用这种转盘机构了, 一般是摆动液压缸带动拨叉在两个平台间输送, 要想输送平稳就要加 ...

“摆动液压缸带动拨叉”,有液压站。可否麻烦您画个简图表现其拨叉?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