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气缸的请进

楼主(2015-12-13):
主要是想拿国产和进口的做一下对比,有知道的请大侠讲解下

气缸合理使用寿命有多少公里,
每秒工作1次,8小时连续工作,正常可工作多少天
还有就是活塞杆的区别进口与国产的材质

楼主: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特性区别,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国内气缸,主要是寿命不稳定,即可靠性差,再就是阻力大,阻力变化也大,你想用平衡器控制某个位置,就没戏,因为没法建立模型,

你需要高速,多频次使用的,生产线要求稳定,少维修的,尽可能用进口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假如用不起,我教人家过一个办法,你一次买3个,都拆开,自己把里面看一遍,有条件的,自己重新处理那个缸体,把密封圈弄下来看一下,都看好了,再装上,不考虑速度的条件下,大致会比原性能提高30%,

我是自己做缸,但密封圈要进口,这是没办法的,自己去混捏橡胶是可以的,但要有批量,批量少,自己玩橡胶的成本很高,而你自己不玩橡胶,就没法保证可靠性的,

国产东西,也不必过于吐槽,因为谁玩,也不会很注意质量的,这是国情,哈哈,

网友(点评):
好的密封圈都是进口的。实话。。

网友(点评):
8爷 什么书籍能有 气缸结构图

网友(点评):
回楼下的,设计手册上就有气缸结构图,要了解的在细要去翻厂家的手册了,也是佩服也是无奈,竟然要自己做气缸。

网友(点评):
气缸买进口的吧

网友(点评):
我以前在华能气动做气阀,对气缸了解一些,气缸说的寿命是多少km。国产气缸不懂的密封理论,加工质量也差,可靠性差。

网友(点评):
大侠也做橡胶件啊,能不能推荐下做高温密封圈的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气缸,主要是寿命不稳定,即可靠性差,再就是阻力大,阻力变化也大,你想用平衡器控制某个位置,就没戏 ...

密封都是进口的,那气缸的使用寿命呢,差距大概在多少,比如标准气缸,薄型气缸

网友:
举个例子,美国PHD 薄型缸工作寿命标称值10万公里(正常工作状态),美国BIMBA EF系列薄型缸工作寿命标称值5000公里(正常工作状态)。
Festo、SMC之流一般告诉客户顶一年,国产的,自求多福。

网友(点评):
smc的气爪,1500一个,国产仿smc的600,买来一看3个爪子竟然开合不同步,只能当笑话了。他们也是一锤子买卖,以后在也没买过浙江那边的气缸。

网友(点评):
很多人吐槽 浙江产的气缸!

网友:
缸径,负载,行程,定位精度,什么都没有,怎么谈1秒一个往复?

高速气缸目前没有定义,没有说什么样的气缸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高速气缸。
节拍再高了,就不能用气缸了,加减速你没办法控制,所以用机械机构比如凸轮好些。

网友:
SMC的气缸每款都在日本做过暴力(高压破坏,往复运动等等)实验。国产的现在只是仿造功能和外形。寿命,性能等相关数据都没有。没听说哪家气缸有相关实验室。所以综合考虑。关键位置用进口的,动作不频繁,故障不会有重大损失的用国产的吧。
大品牌的气缸橡胶圈都相对成熟,喷涂润滑油都是专用设备确保一致,油品更好些。

网友:
有一个应用,46次/分钟,一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亚德客的缸大概坚持1个月,费斯托的半年以上。

网友:
气缸的寿命是按照行程来算的不是次数。标准缸使用的环境不是太差,受力合理,用个几年国产的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