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怎样控制?用磁环+开关 可以控制吗?

楼主(2015-12-13):
气缸行程怎样控制?用磁环+开关 可以控制吗?

网友:
见过有这么用的,但是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网友:
可以,不过是一个到位信号控制电磁阀

网友:
不准确就是  还有磁性开关得调

网友:
气缸行程限位主要还是硬限位比较准确,外置磁环加磁感应开关停止位置不会很准确

网友:
我觉得气缸是死行程,用机械限位,

网友:
机械限位行程开关都可以的

网友:
主要还是得看精度要求,一般精度的直接配磁性开关检测就行,精度高的(比如说工装夹具)或不需要满行程的就得加死挡来限位了。

网友:
磁性开关只是个位置到后发出个指令,怎么在那个位置停住才是关键,用气,还是机械,还是另外的………………

网友:
对行程控制精度不高的工况可以使用气缸+磁性开关实现,对于行程控制精度高的,可以增加额外的固定挡铁控制驱动装置的行程。

网友:
只用磁环加开关肯定是控制不了的
想控制气缸,就得去找合适的控制元件:电磁阀

网友:
装个限位,可以调节你想要的行程并且,精度比较高

网友:
精度不高

网友:
做STOP块吧!在STOP块做可调!
sensor只是给控制下一步提供条件!

网友:
加个固定工位还可以,要不很不稳定

网友:
可以,要控制好气缸速度,加个接近开关之类的感应器控制

网友:
气缸行程不可控制,粗放型的倒是可以到某处采集一个信号进行其他动作。但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