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数控加工中心怎么加工上面的孔

楼主(2015-12-13):
加工中心是三菱系统 如何用G81固定循环编程 或者用其他指令编程  越简单越好

网友:
就G81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最好的方法是去看书,像这个问题你用发帖的时间去翻书或百度估计你也学会了

网友:
编个5孔的子程序,下来在调用子程序

网友:
编个5孔的子程序。下来用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就行了

网友:
写个宏程序,手写就行

楼主:
宏程序怎么写?

网友:
用两个子程序

网友:
. k/ t, g5 q$ R- z7 B继续关注学习。。。

网友(2016-01-12):
g81模式下
G90和G91加K数量替换遍就好了

网友(2016-09-22):
T_(刀号) M6;
G0 G90 X_ Y_;(孔坐标)
G43 H_(刀长补偿) Z50;
M3 S500;
M8;
G98 G81 Z_(深度) R3. F100;
X_ Y_;(多个孔,没第二个这排不要)
M9;
M5;
G91 G28 Z0;
Y0;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