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13):
普通的扬程泵,如果把出口管颈逐步缩小,直到归0,想请教下玩泵的朋友,扬程会不会随管颈变化而变化。完全归0肯定扬程就在那定格,但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变化过程,我希望做过实验的能给点指导。

网友:
每种泵都不同的特性曲线吧,看其说明书

网友:
管径逐步变小,阻力逐步变大,压力差更多得用来克服阻力

网友(点评):
先不管用来克服什么,现在我想确定的是束腰对扬程的影响。

网友A:
口径变小,扬程会变大的。射流器结构就是变口径来设计的。我们知道,堵住水管出口,水柱变细会射得更远,来喷到别人身上得到乐趣,玩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径变小,扬程会变大的。射流器结构就是变口径来设计的。我们知道,堵住水管出口,水柱变细会射得更远,来 ...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要的是口径由0到极大值的扬程变化曲线。就像你说的那个水射流,慢慢改变口径时,水流速度一开始是会变大,但你试过没有,减小到一定程度后射流速度并不见得是一直增大的。用供水系统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水龙头开关到最大时流速是最大的,这时的外部压强就是水库压,如果用泵的话,就是泵压。但你试着把水龙头开关调小,你会发现水流的速度在逐渐减小,最后成滴水状。这非常适合外部压强无变化,出口面积逐渐缩小的案例。试问压强无变化,为什么出口流速是减小呢?这是一个随处都可以做得出的实验。我也是今天突然想到的,不知各位觉得这和扬程泵勒紧出水口是否逻辑一致?

网友:
依然不太懂你的具体问题,可能比较专业。但是,水龙头放水跟泵的扬程是不一样的,不能拿来比较。泵的扬程说的就是泵的压力。水龙头放水时,是卸了压的。水出了阀口,就是在自重的作用落下的。水龙头跟顶楼液面高度差,就是压力差。六楼跟一楼在水箱满水的时候,水流速度不会差多少,都是重力。如果没有阀口,当然1楼的水喷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