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数学题:欧拉计划第33题,有兴趣的同学看过来

楼主(2015-12-13):
原题是这样的:分数 49/98 是一个奇怪的分数:当一个菜鸟数学家试图对其进行简化时,他可能会错误地可以认为通过将分子和分母上的9同时去除得到 49/98 = 4/8。但他得到的结果却是正确的。
我们将30/50 = 3/5这样的分数作为普通个例。
一共有四个这样的非普通分数,其值小于1,并且包括分子和分母都包括2位数。
如果将这四个分数的乘积约分到最简式,分母是多少?

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改一下:求出这四组数
我已经用编程算出来了,有兴趣的不妨也来试试看

网友A:
49/98=4/8 16/64=1/4,19/95=1/5,26/65=2/5

AB/BC=A/C  可得B>C>A,B-C<5,然后就算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个什么理论呢?

网友(点评):
7楼有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98=4/8 16/64=1/4,19/95=1/5,26/65=2/5

AB/BC=A/C  可得B>C>A,B-C

充分利用限制条件 ,gao!

网友(点评):
7楼有详解,

网友B:
很有意思的小题目啊,刚好最近在学python,晚上回家写个小程序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98=4/8 16/64=1/4,19/95=1/5,26/65=2/5

AB/BC=A/C  可得B>C>A,B-C

老师,B>C以及B-C<5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点评):
7楼有解,

网友:
等讨论结束后,能否把程序也共享一下吧。

网友:
此题有AB/CB=A/C,BA/BC=A/C,AA/CC=A/C,BA/CB=A/C,AB/BC=A/C,四种情况,且A,B,C皆是0-9不等的自然数,即AB=10*A+B
1.AB/CB=A/C,这种情况下,
(10*A+B)*C=(10*C+B)*A
B*C=A*B,A不等C,故而B=0,此解皆为10/20=1/2之流,不属题意

2.BA/BC=A/C,
(10*B+A)*C=(10*B+C)*A
10*B*C=10*B*A,此时同1,B为0,十位为零,两位数之说便不合题意

3.AA/CC=A/C
此种请况,A,C为任意值也都成立,如11/22=1/2,亦不属题意

4.BA/CB=A/C
(10*B+A)*C=(10*C+B)*A
10*B*C-9*C*A=A*B
C*(10*B-9*A)=A*B        题知分数A/C<1,得C>A
若B<A,上方为负值,亦为无意,故而B>A
故而10*B-9*A>A,又因C*(10*B-9*A)=A*B,
C*(>A)=A*B
所以C<B,
又因分数BA/CB=A/C<1,故而B<C,与上述C<B想逆,无解

B/BC=A/C
(10*A+B)*C=(10*B+C)*A
10*A*B-9*C*A=B*C
A*(10*B-9*C)=C*B,
分数AB/BC=A/C<1,得A<B,A<C
同4可知B>C,既有B>C>A
A*(10*B-9*C)=C*B,
如果B-C>=5,左边A*(10*B-9*C)>50,右边C*B最大的9*(9-5)<左边
故而只能是
加上A*(10*B-9*C)=C*B,,B>C>A ,B-C<5的条件,B,C可取之数寥寥,可解

网友:
高人面前,自惭形秽。

网友:
复制7楼的文字,选中泛蓝后,出现一些乱码,如下图。
选中并copy,
粘贴在笔记本中,乱码出现;
粘贴在Word中,乱码不出现,相应位置是空格。
请高人科普,谢谢。

网友(点评):
乱麻为论坛自动排版编码。请自行删除

楼主:
该题计算量不大,所有情况都算进去也不过10000次,所以编程应该是秒出的,7楼大神已经给出详细的分析过程了,晚上我给出一种编程的解法

楼主:
程序见图片,没有进行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的小题目啊,刚好最近在学python,晚上回家写个小程序算算

我的程序丑爆了。。。matlab
clear all
a=(10:99)';
b=10:99;
k=1;
c={};
for i=1:90
    for j=1:90
        if a(i)<b(j)
            if floor(a(i)/10)==floor(b(j)/10)
                if a(i)/b(j)==(a(i)-10*floor(a(i)/10))/(b(j)-floor(b(j)/10)*10)
                    c{k}=[a(i);b(j)];
                    k=k+1;
                end
            end
        end
    end
end
for i=1:90
    for j=1:90
        if a(i)<b(j)
            if (a(i)-floor(a(i)/10)*10)==floor(b(j)/10)
                if a(i)/b(j)==floor(a(i)/10)/(b(j)-floor(b(j)/10)*10)
                    c{k}=[a(i);b(j)];
                    k=k+1;
                end
            end
        end
    end
end
for i=1:90
    for j=1:90
        if a(i)<b(j)
            if floor(a(i)/10)==(b(j)-floor(b(j)/10)*10)
                if a(i)/b(j)==(a(i)-10*floor(a(i)/10))/(floor(b(j)/10))
                    c{k}=[a(i);b(j)];
                    k=k+1;
                end
            end
        end
    end
end
for i=1:90
    for j=1:90
        if a(i)<b(j)
            if (a(i)-floor(a(i)/10)*10)==(b(j)-floor(b(j)/10)*10)
                if a(i)/b(j)==(floor(a(i)/10))/(floor(b(j)/10))
                    c{k}=[a(i);b(j)];
                    k=k+1;
                end
            end
        end
    end
end

[16;64]
[19;95]
[26;65]
[49;98]

网友(2019-02-18):
学习了都是大神啊

网友:
前排都是大神,我只会用笔算排除得到答案。

网友:
惭愧,连题目都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