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是锡青铜,怎样加工才能达到图纸加工要求?请教

楼主(2015-12-14):
材质是锡青铜,外径φ56 H6(+0  -0.019)内径φ50 H7(+0.025 -0)长度64怎样加工才能达到图纸加工要求.请教

网友A:
有色金属搞得少,但方法差不多。可用线切割,两丝左右的精度没问题。或者粗车完上磨床,但是砂轮磨料得是黑碳化硅或者软一点棕刚玉。

网友(点评):
什么都能线切割?

网友(点评):
割过黄铜,也没啥问题。增大充液压力和流速。

网友(点评):
公差既然这么高,那么光洁度不会底的。只能车床做的

网友:
没有图纸说个毛啊?

网友:
那就上车床车呀,粗车,精车!拼钢网答案。

网友:
车床车,粗车,精车,

网友:
车床粗车,精车。拼钢网

网友(点评):
拼钢网?什么意思,请教?

网友:
量大量小不同,量大光料钱就可生产上万件

网友:
30×30×65×3.14/1000×8.9/1000=1.65Kg
铜棒价60元/Kg
1.65×60=102元/件(开模价)

网友:
那是铍青铜价。锡青铜45元一公斤合75元每件。量至一万模具费免。具体还有管加工,板加工,精度不是问题

网友:
没图纸说什么?还有说线切割的。我真是服了,能不能严谨点。看图说话,小时候就教了,没学会还是咋的?

网友(点评):
某些人眼中线切割是万能的

网友B:
你只说了尺寸精度,没有形位公差要求吗,就尺寸公差来说精车就可以达到。

网友:
要是单件的话可以买个长点的材料,一次精车出来,切断长度控制在+0.1以内,砂纸打磨下毛刺,刮刀倒下角就OK了,注意控制夹持力度,夹大力了如成三角形。

楼主:
量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比较多

是不是开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色金属搞得少,但方法差不多。可用线切割,两丝左右的精度没问题。或者粗车完上磨床,但是砂轮磨料得是黑 ...

线切割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开口的?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说了尺寸精度,没有形位公差要求吗,就尺寸公差来说精车就可以达到。

精车会变形

网友:
粗车,内外圆长度放余量,然后以外圆为基准把内孔做准,最后以内孔为基准来做准外圆,最好用涨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开模做吧!成品价格也就25元上下点。626676177

网友:
壁厚太薄,一般的加工方法比较难,

网友:
有3mm的壁可以了,找好一点的数控车床,开料做,浪费点材料可以一次性加工出来.
不想浪费材料的,开料后,分两次车床加工也可以.

网友:
先粗车留1MM余量,1、夹外圆车70外圆,大端面,2、以70外圆定位,靠住大端面,压台阶面,车小端面,内孔,然后压小端面车外圆。

网友:
车最合适,最好是液压卡盘,软爪包络角要大点

网友:
数控车床加 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