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创业开办一家设计生产阀块的小公司,请教

楼主(2015-12-14):
我一个朋友打算创业开办一家设计生产阀块的一个小公司,不是很清楚需要哪些硬件软件,请各位专家指导,谢谢。我收集资料如下请大家补充,谢谢。
1、软件部分:
a、需要一个资深液压设计工程师,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阀块原理设计及出图;
b、需要一个工艺工程师,进行工艺指导和阀块检查;
c、车床师傅、磨床师傅、表面处理设备师傅、试验台师傅各一名。
2、硬件部分:
a、一台数控加工中心,用于加工相对复杂的阀块;
b、一台磨床,用于阀块表面精加工;
c、阀块表面镀层处理设备;
d、超声波阀块清洗设备;
e、阀块试压试验台。
以上是小弟的一点看法,请专家补充,尤其能估算出设备成本和总投资最好,谢谢。

网友A:
哈哈,先浇你一桶冷水,一般的家伙,经得住俺的冷水的,都可以存活,

玩阀,俺都是劝人家,掌握材料吗?假如不掌握,趁早撤退,

阀块,你是不是可以卖出去,75%在材料上,先甭谈设计,流道,一大压,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孔或者疏松,就完全报废,你假装不知道,卖了,下次没有买卖了,

讲讲我玩阀块的经历吧,给路面实验机配的阀块,大概200x200那么大的,锻造的块,大概每5件选两件,自己配套,还行,卖出去,就赔钱,

网友(点评):
气孔疏松的问题,就要靠X射线来确认吧

网友(点评):
阀块工厂批量生产,也没有出事。泰丰一年生产多少阀块,就是材料用大厂的,锻造要好,加工没有什么难度的。楼主这样做肯定赔钱,现在只要有批量,阀块加工外委很便宜。

网友:
市面上的阀块还不是机加工的价

网友B:
以下是我给出的建议:
1既然是小公司,自己设计阀块,老板需自行知道材料,热处理,液压等知识。
2寻找到好的外协公司
3买一套检具检验,买或做一个试验台,老板需自行知道加工,GD&T,检验等经验
4包装机,自己包装,走第三方物流或快递。
5大量的资料书

否则这个小公司,一年工资都要开50~60万,还要投资设备,脱光了在冬天熬吗?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全面考量

网友:
单纯的做集成块,除非你有绝对靠谱的销售渠道,不然就是打水漂,现在常规集成块都做烂了,又没有多少技术含量,都是集成。现在液压整个行业不行,请慎重考虑。

网友C:
小公司的话,图纸直接按照客户给的做就好了。我们这外面买的,22每公斤。

网友D:
LZ哪里的??

楼主:
现在有几个客户需要这种阀块,因此才打算开办这样一个集研发、制造一体的公司。做前期调研,需要投入多少才可以运转起来。原材料购买,需要投资设备有哪些不是很清楚。因为涉及到插装阀比较多,对机床精度要求比较高。前期以阀块设计加工为主,将来可以为别人开发非标液压系统。

网友(点评):
没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哪里的??

湖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先浇你一桶冷水,一般的家伙,经得住俺的冷水的,都可以存活,

玩阀,俺都是劝人家,掌握材料吗? ...

目前有几个客户需要这种阀块,因此才打算开办这样一个集研发、制造一体的公司。做前期调研,需要投入多少才可以运转起来。原材料购买,需要投资设备有哪些不是很清楚。因为涉及到插装阀比较多,对机床精度要求比较高。前期以阀块设计加工为主,将来可以为别人开发非标液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我给出的建议:
1既然是小公司,自己设计阀块,老板需自行知道材料,热处理,液压等知识。
2寻找到 ...

目前有几个客户需要这种阀块,因此才打算开办这样一个集研发、制造一体的公司。做前期调研,需要投入多少才可以运转起来。原材料购买,需要投资设备有哪些不是很清楚。因为涉及到插装阀比较多,对机床精度要求比较高。前期以阀块设计加工为主,将来可以为别人开发非标液压系统。

网友:
做插装阀若自己做, 加工精度最重要. 你上来就选加工中心,看来已经做了详细的考察.
机床:
建议选择双工位卧加,卧加切削排屑好,主轴转速在10000转以上, 刀库50把, 因为一个插装阀阀孔加工至少5-6把刀,中心孔,底孔,多级钻头,成型孔铰刀,螺纹刀,沉头孔刀,若每个阀块有5-6个不同的插装阀,至少选择刀库至少50把以上.
材料:
插装阀体积小,多用于移动机械, 压力在25Mpa左右. 若你的客户是移动机械, 那材料就直接选用LY12硬铝, 切削型好, 耐压高, 不易锈

网友:
之前几位兄弟的话不错,液压行业正在萎缩,差的一塌糊涂,谨慎投资,水很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公司的话,图纸直接按照客户给的做就好了。我们这外面买的,22每公斤。

貌似利润不错啊,我们这边都做到11左右了

网友:
现在大环境很差,不过有好的销售渠道另当别论,如果兄弟有外协的想法,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个天津的朋友,做螺纹插装阀做的很大,可以去工厂考察。

网友:
创业不容易,我不懂,但顶你!

网友F(2016-01-16):
干这类产品的人建议
1、超声波阀块清洗设备效果不好,最后还是要人工。
2、表面处理先外协,厂离外协地不远,先不要碰。
3、阀块试压试验台自己做10多万,多路阀试压级别了;简易阀块试验台更低。
4、平磨二手可以了
5、一台数控加工中心20多万
 6、你必碰系统。
  其它要问的Q1829126435

网友:
有想法就要去做,前提是要做好各种准备。可以考虑试试。祝楼主成功!

网友:
铸造工艺很重要,影响阀块内部结构

网友:
既然做插装阀,那成型刀就要一大堆,各个品牌的都可能不一样,3C的和HF的大部分通用,但有的也有一点差别的,每套成型刀的粗刀、精刀、丝攻还有加工时的前面各个钻头,一大堆啊

网友(2016-04-08):
楼主做的咋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利润不错啊,我们这边都做到11左右了

11rmb/kg你哪里采购的,不能吧

网友:
其实,看你投资了,打阀快,3050就可以了,螺纹插装,成型刀配3050也可以,投资少,我见识不广,感觉加工中心打深孔,加长孔,不容易,铣床,磨床,自制角度卡盘,批量不如外协,材料问题,这个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这类产品的人建议
1、超声波阀块清洗设备效果不好,最后还是要人工。
2、表面处理先外协,厂离外协地不 ...

内行

网友:
首次来多多关照

网友:
说的是电磁阀组吗

网友(2016-08-13):
撸主。说说你现在打算干啥?我有多轴器。一次钻2个孔的最大钻8MM的孔一个多轴攻丝机一次最大攻4个孔可以不再一个平面上。我还有个小仪表车窗自己做的。。。。最多车30MM的料棒。还有3个焊接臂自己做的。。 现在做联轴器

网友:
给个建议谢谢撸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几个客户需要这种阀块,因此才打算开办这样一个集研发、制造一体的公司。做前期调研,需要投入多少 ...

一般客户都是给你的液压原理图,让设计集成块或液压站,先把集成块设计搞好,加工就按你设计的图干,一般集成块都是六面体,就是里面的孔道难加工,才开始干少量的,试试吧,不试是不知道的,支持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几个客户需要这种阀块,因此才打算开办这样一个集研发、制造一体的公司。做前期调研,需要投入多少 ...

一般集成块都是六面体,平面加工,各个孔道加工,深孔加工,对材料的要求不是很高,20号钢就可以,如果能根据客户给的液压原理图能设计出来集成块,当然最好,再往后就可以设计液压站,这样你就很完善了,一步一步的干,支持。

网友:
我支持做实业的,找机会我也想做实业,只有实业才是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