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零件能否合为一个?

楼主(2015-12-14):
本人无专业绘图工具,请谅解。
需要在方块(材料:铝合金)里面挖个洞,分为两段,一段直径32mm,一段直径22mm。图中灰色线条表示隐藏在里面的洞。AB交接处要求是平的,边上可以有点导角,但整体应该是平的,因为要嵌一个外径32的轴承,如果不平那轴承就难受了。
一个办法是分为A B 两块,用螺丝把B拧到A上。
另一个办法是就做一块,这样的性能肯定更好。但是难度会不会显著上升呢?
我这里只能找到手工车床,没有雕刻机的。

网友:
明显是可以一块加工出来的
手工车,画线确定孔的位置,上四爪最好,没有四爪就用三爪来垫。钻孔之后再车,侧面没有大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很明显可以一个零件的
没什么难度

网友:
可以可以,没什么问题。拼钢网刘工说没问题啊

网友:
不行,将来装不上,还是两体加销吧!

网友:
加工没问题,主要是看你安装有没有分开的要求

网友:
设计成两块应该是有其道理的吧,不是那那么简单想做成一体的就做一体的。

网友:
要是分成两部分加工的话,我见过A、B之间外表面坡口焊接的,没见过螺丝拧上去的。。。

网友:
一块没有任何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