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4):
我需要将亚克力板中间掏空放置在平板电脑屏幕上。据本人了解亚克力板加工斜面很难,就算能加工,加工面和原来的面也会存在很大色差。  但如果不做斜面,那么亚克力板与平板电脑屏幕过度面就是一个台阶面,不美观。 有懂行的提供下解决办法,或者不用亚克力板,换其他材料。我对材料的要求就算美观,绝缘,耐腐蚀,寿命长等。谢谢了。

网友:
要看你怎么加工亚克力了
加工好的话,加工面光洁度还行
主要看刀和转速
找个好点的及工商问问吧

网友(点评):
雕刻成型,然后火焰,是否成本太高了?

网友:
用的少 不知道

网友:
可以加热折弯的,但是折弯角不能大。

网友:
以前用精雕机铣过亚克力板曲面,肯花时间的话,曲面粗糙度可以搞得跟金属一样

网友:
可以做个简单的 框架;然后 热风枪吹 板子,折弯,然后在上床子把折边铣到 需要尺寸;管件是 模具

网友:
雕刻机可以做出来的,斜面用酒精枪一烧就很光滑的
做广告的应该都知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