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还是自耦如何选择

楼主(2015-12-14):
两台机器,里面都是一台15KW 200V 50HZ的电机

现在要在380V电源下测试,需要一个变压器。。

40KW的够了吧。。

但是这个隔离还是自耦咋选择。隔离贵好多。有没有必要呢?

我们只用几天就可以。。只是一次测试用。

网友A:
测试的电机电源的波形质量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自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电机电源的波形质量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自耦就可以,

没啥波形要求  哈哈

只要15KW的电机能转起来,别烧坏了就行。。

不过电机受力还是不小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选择一个20kwA以上容量的变压器,15KW的电机是三角接法的话,建议使用星三角减压启动方法,只要电机受的力小于电机的起动力矩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