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寻求加工厂

楼主(2015-12-14):
国外客户寄来的一件样品,外型看起来像轴承,但实际不是,寻有生产此类产品经验的厂家,QQ:877593382

网友:
就是轴承啊

网友:
我们一款正在生产的静音零度扳手就是用的这个,哈哈,类似的结构

网友(点评):
楼主是照片就是无内圈超越离合器。这种形式的扭矩相对于滚柱型要小些,寿命也短些。

网友:
凸轮扳手?管钳?

网友A:
滚针轴承 就不是轴承了嘛?  电动工具 里面   空间限制,且大扭矩的地方 都在用这个吧!

网友(点评):
看着想滚针,不过不是圆的啊.......

网友(点评):
确实不像

网友(点评):
那个里面是腰形的啦。

网友(点评):
是无内圈超越离合器,或称单向轴承 ^_^

网友:
这不是轴承,而是MT系列超越离合器里的一部分而已

网友(点评):
对,我觉得也是

网友:
就是轴承呀  滚柱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针轴承 就不是轴承了嘛?  电动工具 里面   空间限制,且大扭矩的地方 都在用这个吧!

@kicker  拆一个 滚柱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点评):
哈哈哈,好认真。你可以搜一下超越离合器,MT型。

网友(点评):
啊哈哈 最近 在做电动滚针轴承组装检测项目 好奇心特强

楼主:
这个样品就一件,不能随意拆,我们公司也做轴承的,如果是轴承就不会发帖向大家求助的,我尝试换过一个拍摄角度,但很难把滚柱完整的形状表达出来。

网友:
DC型超越离合器,市场上可以买到,洛阳、北京、常州等地都有厂家生产。

网友:
超越离合器,去找这个厂家吧

网友:
楼主给科普一下吧,呵呵

网友:
这种滚柱不是园的,可以在园柱上当扳手用,单向作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就不一 一答谢了,我会根据坛友们提供的思路继续找工厂,也欢迎大家来帖子里讨论

网友:
不是轴承,滚子不是圆柱的。不过像是超越离合器之类的内部零件。或者棘轮扳手的

网友(点评):
无需怀疑,就是无内圈超越离合器。

网友:
亲们仔细看下楼主的图,它肯定没有那个能力拆开这个,因为一拆开就废了,因为楼主拍重了一个方向,所以这个零件的加工手段不易判断,基本能确定对我们国内轴承加工来说,除了具备加工轴承盖的能力,也就是侧冲和精冲外,装配上也比普通的轴承难装些。一点小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