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要求的理解

楼主(2015-12-14):
如下图:
最大实体要求的有什么意义?假如标注M和不标注M两者区别在哪里?
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5-12-16 16:26):
最大实体要求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应用于被测要素时,被测要素的形位公差值是在该要素处于最大实体状态时给出的。当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偏离其最大实体状态,即其实际尺寸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形位误差值可以超出在最大实体状态下给出的形位公差值,即此时的形位公差值可以增大。 若被测要素采用最大实体要求时,其给出的形位公差值为零,则称为最大实体要求的零形位公差,并以"0○M"表示。
孔的最大实体尺寸是要求最小内径:

Dfe≥DMV 且DM=Dmin≤Da≤DL=Dmax

轴的最大实体尺寸是要求最大外径:

dfe≤dMV 且dm=dmax≥da≥dL=dmin

网友A:
以楼主的例子来说,孔径6的最大实体状态是孔径6.02,这时才可以要求位置度公差是0.1;
如果孔径6的实际孔径是6.038呢,则此时位置度公判可以放宽,用尺寸公差来补偿,即0.138;
最大实体原则主要用于要求具有可装配性的零件上,如箱盖,法兰盘等以孔连接的零件。对这些零件的配合性质无严格要求,但要求结合件之间具有足够间隙量,足以补偿形位误差,保证可装配性,从而便于装配,也可以在保证装配的情况下,降低大批量生产方式下的不良品率

网友:
第一次看到钣金还有这么多公差要求

网友(点评):
行业要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楼主的例子来说,孔径6的最大实体状态是孔径6.02,这时才可以要求位置度公差是0.1;
如果孔径6的实际孔径 ...

这么说最大尸体要求,反而是降低了定位要求了?
另外,本例子,没有最大实体要求和有最大尸体要求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点评):
最大实体原则本意就是不降低品率,保证公差大的零件也能用于装配,否则按照独立原则,将会产生不良品,偏偏这些所谓的不良品其实是不影响安装的。

网友(点评):
不采用最大实体原则而采用独立原则,就是位置度公差永远是0.1,与孔径的尺寸公差无关。

网友(点评):
这么说独立原则是默认的原则了啊?

网友(点评):
最大实体原则本意就是不降低品率,保证公差大的零件也能用于装配,否则按照独立原则,将会产生不良品,偏偏这些所谓的不良品其实是不影响安装的。 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的啊,麻烦解释下,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