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力计算方式 求助各位大神 谢谢

楼主(2015-12-14):
做了个  夹紧机构   东西做出来了  才知道夹紧力  不够   本人不会计算  求助各位大神 计算方式    谢谢

网友A:
数模能提供一份吗

网友B:
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什么用的?

夹圆的  带胶皮   类似  电线的  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能提供一份吗

怎么  发给你   有CAD  平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圆的  带胶皮   类似  电线的  东西

直径多大,楼主不必做了,直接用 电工的压线钳子改造下;有液压的和杠杆的,买个改造下就行了,夹紧力说明书上有

网友C:
      简单一点的办法测量夹紧力:找个弹簧,用你的夹子夹一下,量一下夹子到位之后弹簧的压缩高度,不知道你们单位有没有弹簧拉压实验台,可以算出来弹簧压缩受力大小;
      还有一个简单点的方法:你的加紧机构是不是金属的,找一下金属的表面摩擦系数,材料不同,系数大小不同,然后用你的夹子夹持个提兜一样的重物,让夹子跟重物保持竖直状态,然后朝提兜里放东西,看看什么时候提兜会从夹持机构中掉下来,去称一下提兜里的重物质量,在竖直方向上,提兜受重力跟夹持机构的摩擦力,根据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原理,摩擦力等于摩擦系数乘以夹紧力,G=uf       f=G/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的办法测量夹紧力:找个弹簧,用你的夹子夹一下,量一下夹子到位之后弹簧的压缩高度,不知道 ...

你说的两个方案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两个方案都不行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