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柑橘类去皮机构的设计~欢迎各位大侠进来讨论!

楼主(2015-12-14):
针对图片中的这种设备及机构~我觉得应该有更有效果或者说能够更近一步的方案~欢迎各位大侠各抒己见~讨论讨论

网友A:
这个柑橘类去皮机,怎么解决因柑橘大小不一而带来的去皮问题?

网友B:
楼主要为 罐头厂设计 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v.ku6.com/show/DZ_QLNKBHP-jaJqJ_WC9NA...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fMjNQcHyqDHHBmw2uLBGym3lMiGPjmdI0MBlqJ4noz31WCkGtGt8ph1Rqj8K18MsGiOZz3bIuHjtrllpftHw_

这个自动去皮机感觉跟你的图片并不一样,你看看。

网友D:
楼主您好:
      初步有2种方案,仅供参考:
      1、如4楼所示通用型削皮机,特点:结构相对简单,易于设计、加工及日常维护,产品相对美观(前提是无橘子瓣完整性要求),但有一定的浪费;(另外橘子皮可以制作陈皮来着,建议收集出售或自行加工陈皮。)
      2、考虑到橘子皮与果肉相对容易分离,建议考虑剥离式,工艺设想如下:
          1)输送:不解释,视需求的产量设计;
          2)橘子打伤:该步骤完成橘子皮和橘子瓣的粘结破坏(关键步骤,需有多次调整设备参数保证不伤橘子肉的准备);
          3)分划橘子皮:建议将橘子皮划为4瓣就好;
          4)橘子瓣与橘子皮的分离:设计输送辊的间距及该段输送的长度。
    另有楼主仅提到设计该机构而无任何条件要求,不考虑实际的条件,应该是要做毕业设计吧。
    对毕业设计关键在于独立完成,否则就是废纸几张咯。

网友:
大小好解决,桔皮厚薄才是难点

网友E:
这个机器已经有厂家做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柑橘类去皮机,怎么解决因柑橘大小不一而带来的去皮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是难题~一般在前面会增加一个选型掉落分拣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为 罐头厂设计 设备吗?

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还请指教

网友(点评):
恐怕让你失望,暂时没想出好方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v.ku6.com/show/DZ_QLNKBHP-jaJqJ_WC9NA...html

兄台~
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类似这种削皮类的暂没有考虑~目前主要关注于剥离式的机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
      初步有2种方案,仅供参考:
      1、如4楼所示通用型削皮机,特点:结构相对简单,易于 ...

感谢您的建言~!
1.目前的需求主要考量以桔子果肉及果皮完整,以剥皮式而并非削皮式~,所以4楼兄弟的,暂不会用到。
2.考虑到橘子皮与果肉相对容易分离,建议考虑剥离式,工艺设想如下:
          1)输送:不解释,视需求的产量设计;
            (确实无难度,此段不赘述)
          2)橘子打伤:该步骤完成橘子皮和橘子瓣的粘结破坏(关键步骤,需有多次调整设备参数保证不伤橘子肉的准备);
            (这里主要采用业界常用过热水法,以8~90度热水浸泡,使外皮容易剥离)
          3)分划橘子皮:建议将橘子皮划为4瓣就好;
             (划外皮这里就是我最纠结的地方,目前看来:如果采取单个独立工位进行划割,可保证每一个桔子的剥皮成功率,但是相对效率会低。如果采取批量过刀的方式,效果会差,但是效率会高。)
          4)橘子瓣与橘子皮的分离:设计输送辊的间距及该段输送的长度。
              (这里应该都是采取的压力揉取剥离法,主要在于揉取胶辊的结构设计。如有更好的方案还请指教。)
    另有楼主仅提到设计该机构而无任何条件要求,不考虑实际的条件,应该是要做毕业设计吧。
    对毕业设计关键在于独立完成,否则就是废纸几张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已经有厂家做5年了

不知道其剥净率效果怎样,还请指教

楼主:
欢迎各位机械结构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每天路过一次~期待大神~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器

网友F:
这种设备罐头厂应该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设备罐头厂应该有参考,,,

罐头厂很多还是手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不是难题~一般在前面会增加一个选型掉落分拣设计

我没怎么做过设计,做过生产,想的有什么不对请指教。前面增加选型分拣机,找到了马铃薯分选机,这样这个设备的占地面积就不会小!

网友G:
以前看到过国外薯片的制作方法,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看到过国外薯片的制作方法,可以借鉴

薯片的皮和桔子皮不太一样呀

楼主:
每天路过一次~

楼主(2016-01-19):
坐等高手赐教呀~

楼主(2016-04-12):
看来这个案子还是没有人能完美解决得了呀

网友(2018-02-26):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已经有厂家做5年了

钉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