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求助设计按动自锁开关

楼主(2015-12-14):
不怕简单,按一下开按一下就关,和自动圆珠笔按动开关差不多,要求体积不怕小。

网友:
干什么用的。有种 电气按钮时 按下开,再按下关闭!自锁按钮,标准化几十年了,直径20~30mm

网友(点评):
是啊,很多这种,他为什么不百度一下啊

网友(点评):
有现成的,没必要再设计了,除非要求很高

网友:
很常见的东东,我家抽油烟机就用这种开关,可以自锁

网友:
电气自锁按钮,好多形状和尺寸的

楼主:
主要是内部结构原理,我想自己制作一个,安装体积1.5毫米*5毫米*10毫米,要求很小的

网友(2017-05-04):
楼主做成了吗?

网友:
楼主做成了吗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反弹自锁器啊,成品了。很便宜的。

网友:
你想要求很小?微动开关加mos管那套开关电路。。。mp3的开关就可以电路得看你咋印贴片原件可以很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