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拉西环生产设备

楼主(2015-12-14):
各位朋友,是否知道金属拉西环如何制作,我司想自己生产自己用,谢谢!

网友:
先找百度,看看这个金属拉西环是个什么东西。

    拉西环是在1914年被F.Rasching开发出来的。它是最早被发明出来的一种具有固定几何形状的散堆填料。它的外形简单,高度与直径的尺寸相等。大尺寸的拉西环(100MM以上)一般采用整砌方式规则填充,而75MM尺寸以下的拉西环一般采用乱堆方式装填。金属拉西环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但是它的应用得最主要的领域是作为催化剂支撑。
      金属拉西环的材质可有多种,如碳钢,不锈钢304、304L、410、316、316L等,可供选择。

网友A:
知道了是什么东西,怎么做就一清二楚了。
其原材料应该是需要材质的各种厚度的薄板卷料。
制造工艺应该是:
1、开料。按产品规格把相应厚度的薄板剪成需要的宽度卷。开料设备有专业制造厂家,按要求选购就可以。
2、卷制。这应该是不会有现成定型设备的,所需要完成的一是把薄板卷成圆筒;二是把圆筒与带料分离;三是焊接开缝圆筒为整体;四是焊接后圆筒可能圆度差,也许需要整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是什么东西,怎么做就一清二楚了。
其原材料应该是需要材质的各种厚度的薄板卷料。
制造工艺应该是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0ODA0MjI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料,打字,冲孔,切断,卷圆,整形,翻边,缩口一体的机器

网友(点评):
不错。不过是卷制滑动轴承的设备,不是做拉西环的。 不同处有两点,一是材料厚度,滑动轴承要厚一些,拉西环很薄;二是滑动轴承不用焊接,拉西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