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转子校正

楼主(2015-12-14):
最近厂里领导召开会议,让我们做旧件维修,我们这有好几台机床,主轴电机转子因为轴承烧坏导致转子装轴承部分地方受热弯曲,精度偏大。

在这请教一下各位高人,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它复原。现在是0.05mm,能不能还原到0.005mm

网友:
重新车削加工个新的吧,怎么找正精度也没新的好

网友:
搞清楚主轴材料,采用激光熔覆技术,补上相应的材料,再拿去镗到尺寸。
如果闲麻烦的话,那粗砂纸将表面打毛,再用油石去渣,尝试一下效果。

网友:
测好尺寸,电镀主轴,找高精度磨床加工

网友:
有没有可能把主轴车小点,加套,再加工?

网友(2016-01-15):
如果是弯曲,想恢复0.005mm精度就很难了,提高改善还是可以的, 因为弯曲后原工艺基准很难找。
如果是研伤磨损,采用焊补、刷镀、喷涂、激光融覆都可以,但也有受热弯曲和缩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