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壳单元时怎样处理多层板(常见于孔边加强板)

楼主(2015-12-14):
    工程中常见薄壁类结构件,如汽车起重机箱型吊臂,挖掘机大臂等。这些结构在有限元分析时使用壳单元较为合理。有一个问题,在这些结构的连接处常有加强的贴板(通常是焊接在一起),如图所示。这样抽中面以后,原先贴在一块的两个面就有了板厚的间隙。请问:
1)使用壳单元,怎样处理比较合适?
2)如果使用四面体实体单元(不用六面体,一是复杂,二是六面体需要划分三层以上才能保证精度),是否需可行?
@eddyzhang @zerowing
多谢了!

网友:
无法展开。推荐大侠本书,刘鸿文的〈板壳理论〉。
简单的说,你这个结构如果做板壳,默认各项同性时,不过是中面的凸浮变化。不存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你要按实体,就按实体喽。反正累到的只是计算机。至于哪种划分形式精度高。众说纷纭,大侠还是自己实际比较比较准确。比如应变对比,光弹对比,极限破坏等等。
板壳只是一种简化计算手段。你比较他和实体的精度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就假设都是这种多层板焊接(当然主要是焊接)。那么,首先看分析的详细程度。
1,如果只是关心整体的应力应变。可以直接简化成一层,厚度根据多层板厚度定义。当然处理的时候注意边界单元的连接。
2,如果很关心焊接焊缝。那么要简化成多层板,每层要根据实际厚度定义。板边缘焊接的地方要根据焊接要求增加约束。
3,如果再深入关心焊接焊缝。那么建议用实体。六面体一层也是足够的(有相关标准)。当然根据采用的方法不同,有不同的尺寸和网格密度处理要求。

网友B:
  记得七、八年前参加软件售后服务培训的时候培训的老师说的跟2楼大侠一样:“汽车起重机箱型吊臂,挖掘机大臂”还有机床的焊接机架,用壳单元会失真的,不管你用的是那个软件。回想起来那次培训最主要的收获是CAE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了MATLAB软件。

网友(点评):
3楼是专业的。具体的分析状态会因为你的优化不同而变化。由此引发的边界条件,接触、网格划分都大不相同。俺只是业余的,进来搭个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七、八年前参加软件售后服务培训的时候培训的老师说的跟2楼大侠一样:“汽车起重机箱型吊臂,挖掘机大 ...

记得论坛里曾有人发过一个他们公司的标准。类似这样结构,用的是壳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就假设都是这种多层板焊接(当然主要是焊接)。那么,首先看分析的详细程度 ...

请问方便说下是哪个标准吗?是通用的标准还是公司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七、八年前参加软件售后服务培训的时候培训的老师说的跟2楼大侠一样:“汽车起重机箱型吊臂,挖掘机大 ...

能否细说下为啥用壳单元容易失真?那这些情况一般用四面体单元更为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就假设都是这种多层板焊接(当然主要是焊接)。那么,首先看分析的详细程度 ...

版主探讨几个问题:
1.用双层板,焊接连接怎么处理呢,一般来说是刚性单元连接,此时刚性单元连接是否需要考虑焊缝实际焊脚尺寸,即连接时倾斜一个角度还是直接垂直连接?此时焊缝处应力应该以哪个地方为评价
2.如果想要更高精度(壳单元的前提下),是否可以用壳单元模拟角焊缝,此时焊缝应力又是以哪个部位进行评价的?
3.对于焊缝疲劳的评估,目前你是以哪个标准为依据的,欧三,bs,iiw还是哪个?(对于焊缝疲劳希望版主可以多说几句)
4.对于不同的连接方式,不只限于焊接,fe模型的网格尺寸和密度应该如何处理,有相关标准码,是否可以传阅下?
谢谢!@eddyzhang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上面已经回答楼主了。你可以仔细看看。另外,不同行业有不同行业的标准使用习惯。不能一概而论。这些标准大都基于一种或几种方法。计算结果如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效果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