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什么是盘式电机?

楼主(2015-12-15):
最近接触了一些无刷电机,上网查找扁平的电机都称为盘式电机。学术界有明确的定论吗?望指教!谢谢!

网友:
盘式电机 编辑
本词条缺少概述、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中文名 盘式电机 又    叫 碟式电机 区    别 转子是永磁体或粘有永磁体的圆盘 特    点 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
一、一般电机的转子和定子是里外套着装的,盘式电机为了薄,定子在平的基板上,转子是盖在定子上
的,一般定子是线圈,转子是永磁体或粘有永磁体的圆盘。又叫碟式电机。
二、盘式电机又分为盘式电动机和盘式发电机。
1、像软驱里的驱动电机就属于盘式电机。这种电机的特点就是薄,可以在软驱这种平面转动的场合使用。 可以用在一些特定结构的装置上面。
2、盘式发电机,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限于技术上的瓶颈,目前也没有厂商大规模生产。其应用前景很广,比如风力发电方面,如果应用盘式电机则其效率会大大提升,可谓变革性的改变。据国内市场了解,小型风力发电机方面,仅仅是深圳诚远动力应用了具自主知识产权的盘式发电机。
盘式发电机的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效率高。

网友:
1,没有定义
2,外观扁平类似盘子,就是轴向短,外径大的意思。
容易获得更大的扭矩。这种电机近些年来在飞行器上用的比较多。叫的人多了,就有了这个名字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不管径向磁场或轴向磁场扁平的都称为盘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