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退刀槽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5-12-15):
GNN_X(_4PG7YG}F7J$M]F(I.png 如图我想将一个自制的螺母锁紧2条轴,紧配,螺母的退刀槽要怎样做才合适(例如尺寸,位置)?我知道哪里有5MM的空位一般加工师傅会自己加工,但是因为本人对加工方面接触小,可以详细点教我一下有关的知识吗,还有轴之类的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常见的退刀槽 可以看机械设计手册  退刀槽相关章节,就懂了;
稍微复杂的需要 看机械工艺设计手册  相关章节,不用全看。
在难的,需要和车床师傅沟通(水平高点的)

网友(点评):
建议你尽量选用标准螺母,经过热处理强度好些

楼主:
我没有这类型的书,网上找的人家说了很多我不容易懂的

网友:
底部挑2-3毫米的槽即可。

网友:
就是空刀槽吗,拼钢网老王就是这么讲的,就是让出的一个尺寸

网友:
不知道要求清角是否可行!我要求清角比较多。

网友:
配合精度较高时应开退刀槽,否则用刀头平一下端面就行了。

网友:
看你的装配图上M26X1.5的螺纹配合是不旋到底的,有5mm的台阶在那,因此可以不要退刀槽,保证螺母的螺纹深度大于20就行了。倒是你那M8的外螺纹需要退刀槽或者M8的内螺纹孔口需要做个沉头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