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性格式转入SolidWorks中的装配约束失效问题

楼主(2015-12-15):
由IGS或STP装换成SolidWorks的SLDPRT格式后装配

装配体初期没问题,可是后续再打开几乎都会出现这种遗失装配约束的现象

这问题N年前就发现有,不同电脑、不同的软件版本及不同的文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求教,有没解决方法!

网友A:
可以 用“固定”命令,把那些文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用“固定”命令,把那些文件固定

这个,只能在某些场合发挥作用吧。。。。如果需要动作模拟呢?

但愿有治标的方法。

网友(点评):
动作模拟就比较难办了,根本的解决办法比较难,呵呵;期待高手出现吧

网友:
为何不试试proe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就全部重新约束

网友:
同求高手,碰到这样的问题很久了。找了卖SW软件给我们的公司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