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红螺母材料选用的求助

楼主(2015-12-15):
各位大侠好,

         小弟手上现在做一批小设备要用到正反双向丝杠,现打样的设备 丝杠用的SUS304, 螺母用的是H62铜,考虑到螺母每天要运动上万次,负载(1.5KG左右主要是压缩探针),担心螺母不耐磨,想更换螺母材料,初步了解了一下是用锡青铜比较好,但是因为对这个没经验,具体用哪种代号的也无法确定。

请用过这类结构或对此比较了解的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6140车床,刀架里的传动机构就是 丝杆和锡青铜螺母组成的,当然螺母的几年换一次
你可以参考一下,呵呵。

网友:
没有经验就计算一下,设计手册上就有T型丝杠丝母的计算

算完了,有疑问把计算过程弄上来,大家帮你看

速度和负载都不明确,一天往复上万次,运动精度等等,大家都不知道

您这个问题的不是大侠能解决的,只能跳大神了!

网友B:
以前设计上,丝杠45调质,螺母黄铜。如今在加工工艺上有了较大改进,同时非标厂人工也不低,自己设计加工滑动摩擦的,还不如直接出图订购成套滚珠丝杠,精度等级及负载能力成倍提高,价格也不会贵多少。

网友C:
看见丝红螺母好奇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设计上,丝杠45调质,螺母黄铜。如今在加工工艺上有了较大改进,同时非标厂人工也不低,自己设计加工滑 ...

aisuisui0  大侠:
没了解过订制滚珠丝杠,我的用的梯型丝杠总长度300MM  外径12MM  加上两个螺母 价格300RMB左右,我的用量大概只有50套左右,不知这个规格如果是订制滚珠丝杠要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40车床,刀架里的传动机构就是 丝杆和锡青铜螺母组成的,当然螺母的几年换一次
你可以参考一下,呵呵。

谢谢!还想请教一下, 关于锡青铜的牌号,做丝杠螺母是不是ZQSn10-1 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这个忘记了,6140使用手册里有 丝杠螺母的材质,下载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丝红螺母好奇进来看看...

在没有滚珠丝杆前都是螺母丝杆,老方法,现在都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isuisui0  大侠:
没了解过订制滚珠丝杠,我的用的梯型丝杠总长度300MM  外径12MM  加上两个螺母 价格3 ...

50套的话算是比较多了,具体你问一下国产的做丝杠的厂家,看他们价格能做到多少。只需要把你的轴颈尺寸、螺母尺寸、导程等参数发给他们就行了。一套多100,就差不多5000了,我还以为只用一两套。

网友:
台湾t bi 500zuo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