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硬性与淬透性的区别

楼主(2015-12-15):
淬硬性与淬透性两者有什么区别,请指导。

网友:
淬透性:
表 示 钢在一定条件下淬火的淬硬层深度
衡 量 各个不同钢种接受淬火能力
影响因素 过冷奥氏体稳定性和临界冷却速

淬硬性
指钢在淬火时硬化能力,用淬成马氏体可能得到的最高硬度表示。主要取决于马氏体中的含碳量,碳含量越高,则钢的淬硬性越高。其他合金元素的影响比较小。淬透性才是指奥氏体化后的钢在淬火时获得马氏体的能力。其大小以钢在一定条件下淬火获得的淬透层深度和硬度分布表示。

以上答复参考百度知道的,仅供参考。。。

网友:
概念:1,淬硬性表示试样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淬火,可获得的最高硬度值。
               淬硬性表示钢在淬火时获得硬度高低的能力,不同试样的淬硬性进行比较时,只需对其获得的最高硬度进行比较即可。当材料成分一定时,淬硬性将是一个固有量,不随零件的尺寸和形状而变化。但是零件的淬硬性并不代表其一定能够得到的硬度,其实际硬度值是由加热温度、保温时间、冷却介质和出水温度等条件决定。淬硬度是无量化值,通常是以含碳量的高低进行衡量。在零件的设计图中,一般只要求应达到的硬度值。
          2,淬透性表示试样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淬火,所能获得的最大淬硬层的深度。
               淬透性表示试样在淬火时获得硬化层深度的大小的能力。(硬化层深度概念你可以查百度)。形状、尺寸相同而材料不同的试样,在相同条件下淬火后,他们所获得淬硬层深度是不相同的,淬硬层深度越深,我们就说他淬透性越好,相反,则越差。淬透性是量化值,通常是以有效硬化层深度的大小来衡量。在零件设计图中,一般只要求有效硬化层深度。
          3,概念区别:淬硬性是以试样淬火后可能获得的硬度大小来反映和对比。而淬透性却是以淬硬层的深度来反映和对比,而与材料能获得的最大硬度没有关系。两者没有相关性。

形成机理: 1,硬度的形成机理,钢的硬度越高,越不易变形。金属学角度来看,金属不易变形的原因是晶体中的晶格不易产生变形,而马氏体晶体融入的碳原子增加时,晶格变形数量就会增加,从而阻碍晶格易懂的障碍就增加了,其抵抗变形的抗力从而增加。从宏观角度来看,含碳量越高时,钢可能获得的硬化成都就越高,淬硬性就越好。
                 2,淬透性的机理,与表面冷却速度和临界冷却速度,已经表层到心部冷却速度的不同有关(这方面还需要探讨)。

影响因素:  淬硬性的影响因素的含碳量;淬透性的影响因素是临界冷却速度;

测量方法: 淬硬性的测试主要是通过硬度的测试即可获得其淬硬性;淬透性的测定方法,常用的有临界直径法和淬透性法。

详细内容请参考《金属加工》2008年第19期P67 《淬硬性和淬透性的概念介绍》 北钢院 张久龙

网友:
大侠是挣积分的吗,百度一下很多答案啊,我是来挣积分的。

网友:
能淬多深,能淬多硬

网友:
看回复懂了

网友:
淬透性:钢在淬火时获取淬硬层深度的能力
淬硬性是指在理想的淬火条件下,以超过临界冷却速度所形成的马氏体组织能够达到的最高硬度,也称可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