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自动门和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5-12-15):
大家好,最近有一个事情一直困惑着我,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

今日有一订单,客户要求设备上有自动门,且自动门动力用伺服电机。由于空间的原因,这个伺服电机带动的自动门我设计成了皮带形式的,就是电机直联皮带轮,这样皮带的直线边可往复直线运动,皮带直线边用同步带齿板、压板跟门连接,这样就可以带动自动门往复运动。

但调试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电机只能带动门非常慢的移动,稍微快一点就会有剧烈的抖动,且到极限位置,触碰到行程安全开关后,电机不马上停止,还会继续转动。

我回去后又核算了一下电机的扭矩和惯量,发现没有超过电机使用标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求助论坛了。

另:电机额定扭矩6N.m   额定转速 2500r/min       惯量0.97*10-3 kg.m2,门的重量约32Kg。我是按照电机选型资料上核算扭矩和惯量的,进给电机一般带动的是丝杠,不知道皮带轮这种结构能不能用这种方法计算负载惯量,请赐教。

期待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行程开关换成,光电开关;光电开关反应时间短(零点几秒)。光电开关的安装在腰孔里。
最末端极限位置加个 机械的行程开关,也要 腰孔(长圆孔固定,便于调节位置)
压板跟连键中间加个 聚氨酯(尽量软些),也许能缓冲下开关冲击,原来是刚性连接的;

试下看吧。也许好用

网友:
门有多大?

网友:
你写一下你的计算过程和具体电机型号,以及画出来你的结构

网友:
加速度和减速度是多少?稍快一点剧烈抖动是什么个情况?
电机继续转动,很可能是惯性负载过大。

网友:
首先,丝杠连接传动的计算方法套用到同步带上时肯定错误的。
其次,6nm扭矩的电机,通过同步带来带动32kg的门,不需要知道导轨摩擦系数了,只要使用了导轨,就是猜测速度和带轮大小,都可以肯定,带的动。

网友:
剧烈抖动是门在抖动还是皮带,看一下你动力是否作用在门重心水平线上,导轨安装是否平行等。

网友:
伺服驱动器参数调节,应该是刚性那个参数的设置问题

网友A:
首先,用丝杠的计算方法去算皮带传动,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另外,抖动如果很强烈,要看下力矩了,有可能是摩擦负载过大

网友B:
会不会是伺服参数问题,上次我们一个伺服电机带动皮带传动颤动厉害,后来才找到原因是伺服电机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
皮带传动属于柔性传动, 本身的弹性导致容易被拉伸, 用伺服电机拖动的话就会来来回回的找点, 就是不停的抖动了.

据说有参数可以抑制震动的, 或者干脆开环控制得了.

网友:
摩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丝杠的计算方法去算皮带传动,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另外,抖动如果很强烈,要看下力矩了,有可能是摩 ...

扭矩计算应该没问题。我也怀疑用丝杠的方法计算皮带传动的负载惯量有问题,还请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伺服参数问题,上次我们一个伺服电机带动皮带传动颤动厉害,后来才找到原因是伺服电机参数设置问题

具体是说明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说明参数呢?

打电话找你们伺服的供应商,让他们帮你们看,情况不一样,现场还得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