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找出一端为斜端面钢管的最长母线,请教

楼主(2015-12-15):
所在厂子生产的管状工件一端端面为1.5°斜面,另一面为水平端面。问如何找出工件的最长母线并在该处划线呢?先谢谢各位了,我画了一个简图大致是这个意思

网友A:
管子能有多长啊,呵呵、6米吗?

网友B:
做个T型堵头,大头跟管子外径一样,小头与内径一样,塞进去那么与大头先接触的那个点就是母线的起点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可否告知零件的尺寸以及需在最长母线上划线的原由以利于对策?
       如果尺寸合适且精度要求不高,将零件竖直放置(斜端面向上)并固定在划线台,可以利用划线工具在斜端面上做等高线(至少2条),通过等高线中点的线段即为斜端面椭圆的长轴,该长轴较高的端点对应的母线即为所需的母线。
       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划线找正就不合适了,需要再寻求其他方案。
      以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能有多长啊,呵呵、6米吗?

不好意思,看起来画的有点夸张。从斜端面最高点到另一端面长860mm,外圆203mm。这个工件主要是和另一个带有角度的工件配合(用齿牙来配合,各自端面处刻有均布的角度线),通过调整来达到调节角度的作用。主要是在该件的最长母线处拉一个v槽来做零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T型堵头,大头跟管子外径一样,小头与内径一样,塞进去那么与大头先接触的那个点就是母线的起点

谢谢,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可否告知零件的尺寸以及需在最长母线上划线的原由以利于对策?
       如果尺寸合 ...

谢谢回答。这个工件从斜端面最高点到另一端面长860mm,外圆203mm。这个工件主要是和另一个带有角度的工件配合(用齿牙来配合,各自靠近端面的外圆处刻有均布的角度线),通过调整齿牙配合来达到调节角度的作用,是一个下井钻具的角度部分,精度要求较高。主要是在该件的最长母线处拉一个v槽来做零度线。

网友:
直接躺在铸铁平台上看能否利用重力让最长母线贴合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个工件从斜端面最高点到另一端面长860mm,外圆203mm。这个工件主要是和另一个带有角度的工件 ...

楼主你好:
       鉴于此,初步有思路为:
       1、先对管任取一条母线作为零刻度线,以该零刻度线为周向基准再加工斜端面及后续齿形加工等;
       2、若该零刻度线过浅,或其他原因不便于与作为测量基准,则再考虑在零件上增加周向基准的设计。
       3、假如相同两工件配合,则轴线角度在0-3度内可调,调节分度为3°/斜端面齿数的一半;(另需注意对斜端面齿牙的加工有周向的要求,否则与对手零件配合两零刻度线不重合)
       4、如允许,对齿牙配合建请考虑其他设计方案进行比较。
       以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