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铝型材(日本设备使用的),这是哪种标准型材,哪里买到

楼主(2015-12-15):
这是一台日本设备上面使用的铝型材,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找到,请教是哪种标准型材?那个厂家有卖的?谢谢。

网友A:
买不到你可以考虑定制,铝型材开个口模也就几千块钱,开好模具后铝型材就是按重量计价,每个企业都负担的起

网友B:
多少规格的型材  45*90吗?

螺母块没事都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你可以考虑定制,铝型材开个口模也就几千块钱,开好模具后铝型材就是按重量计价,每个企业都负担的起

用量很少呢 都不够开模费用的 就是在上面改造加个东西 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规格的型材  45*90吗?

螺母块没事都有合适的

40*80的型材,知道那个厂家的就好说了,但也可能是日本的标准,国内不好买

网友(点评):
网上一大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量很少呢 都不够开模费用的 就是在上面改造加个东西 谢谢大侠指点

一定要一摸一样嘛??从现有的型材中挑个合用的不行??

网友:
不用都一样的,只要要求达到了就可以。一般量少的都是选现有。量大都会搞个磨具开起来的

网友C:
4080 型材比如美客的 MK-8-4080

网友:
你开模的钱都够把型材全换掉了

网友:
不必要这么死吧!规格一样,其他的配件每家都有自己的。尺寸一模一样的很难买到!建议买型材时就配好配件,不然多少中国市场上每家的尺寸上多少回有些偏差,回来无法搭配!比如铝型材上用的填充封边条,尺寸不一样回来很难安装使用

网友:
网上搜搜厂家图纸,找个相近的,铝合金厂家很多的

网友:
这个不好弄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上海比迪APS-8-4080

网友:
量少不用费很多时间去找了,可以改变结构,尽量做到与原设备比较协调就可以了

网友:
网搜,相近的

网友:
40*80

网友:
你这是4080的铝型材吧,广东这里国耀可以买得到

网友:
专用模具,日本标准

网友D:
8040型材好多的,槽不一样,有配套配件就行了
我们是德国item的

网友:
铝型材就是为了方便,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跟东野精机很接近,可以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企业标准的!

网友:
要求不高就自己开模了,省点料。
你随便咨询个拉型材的一般都帮一些工厂做,只是每个厂都会优化下。节省材料,加强下自己要用的位置。
日标欧标的连接件还是有点区别的,螺母塞不进。

网友:
你上速思看看,买过他们的日标配件。

网友:
铝型材不是稀奇玩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80 型材比如美客的 MK-8-4080

我们也用美客的。话说美客业务员好拖沓。真心受不了

网友:
40*80重型铝型材
要选用工业传输线用的。厂家有很多,不要选民用的

网友:
淘宝一大堆。40X80W的或者50X100W的,欧标的

网友:
网上有卖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上海如迪型材

网友:
国内日本标估计没有吧,大多是国标与欧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40型材好多的,槽不一样,有配套配件就行了
我们是德国item的

我们给item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