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功能的阀,有没有

楼主(2015-12-15):
如图所示,入口为压力10MPa的高压空气,出口的空气一部分为2MPa左右,另一部分为7~10MPa左右,就是想知道有没有类似的阀有这类功能,拜谢各位了~~~

网友A:
10MPa高压空气,我表示没有使用过
另外,如果另外一端还需要流量的话,还要有2MPa的压力,我表示没有用过
坐等高人

网友B:
有啊  分流集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分流集流阀

好的,谢谢你了,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Pa高压空气,我表示没有使用过
另外,如果另外一端还需要流量的话,还要有2MPa的压力,我表示没有用过
...

对压缩空气压力而言,1MPa算高压了。

网友(2016-01-26):
高压空压机就可以输出高压高流量的压缩空气

网友:
这种就只能减压阀加节流调试了,就和乙炔瓶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