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置里的一个小问题,请大神们解决!

楼主(2015-12-15):
看到左侧的图片的尺寸有什么不同吗?对,就是一个是从动尺寸,一个是主动尺寸。在哪里设置,让我以后标注出来的尺寸一直都是主动尺寸(黑色),而不用手动去设置。请大神指点。

网友:
通常过度标注后 才会出现 从动尺寸

网友:
系统选项,颜色,里面可以设置各种线的颜色。比如从动尺寸、悬空尺寸等等

网友:
如图设置

网友:
过定义了吧,改了之后你以后都不知道自己过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