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CAD标识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5-12-15):
以下CAD标识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这2个符号定义了边的毛刺及锐边,第一个为内部边允许的最大过渡状态为0.2,表示内部边不可以侧凹,可以理解为内部边可以允许的过渡圆角或倒角的尺寸为0-0.2;第二个为外部边最大允许侧凹为0.2,不可以有毛刺,可以参考GB/T 19096,有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2016-01-29):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