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tuCAD使用问题点

楼主(2015-12-15):
AotuCAD2009打开图纸
1.缩小时可见字体,放大后字体不见了?
2.放大图纸时,没有按光标放置位置为原点放大?
请问以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么旋转发达倍数不够,放大后相对图框来说还是很小,你要么不设置倍数,用SC命令放大 用鼠标控制看看,最好上图片!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删了重写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这种基本操作上的设置问题,要嘛
1、自己翻翻手册或软件自带的用户手册
2、去其他强调软件的论坛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