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台设备皮带牵引机 ,怎样热处理及表面加工?

楼主(2015-12-15):
求助{要做一台设备皮带牵引机  要求整体全部不锈钢 }求大神指点怎样热处理及表面加工

求大神指点不锈钢怎样热处理及表面配合地方怎样满足?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要清楚处理的目的是什么,不锈钢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因为本身具备防腐和较好的力学性能了。
如果想提高防腐度,可以做固溶处理。

网友B:
不锈钢也有热处理的,比较少见;能做的也不多,呵呵。如果不是特殊要求,不必去做

网友:
不锈钢热处理什么?表面抛亮光?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清楚处理的目的是什么,不锈钢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因为本身具备防腐和较好的力学性能了。
如果想提 ...

不锈钢板 较长 怕加工时变形 不知怎样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也有热处理的,比较少见;能做的也不多,呵呵。如果不是特殊要求,不必去做

主要是怕变形  表面粗糙度加工精度 怕无法满足轴承配合

网友(点评):
选用410,420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板 较长 怕加工时变形 不知怎样热处理

怕加工变形需要增加厚度,做受力分析,标好形位公差,别人加工的时候会安排工艺的。

网友C:
变形热处理能搞定?越处理越变形,只能设计的时候考虑变形咋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形热处理能搞定?越处理越变形,只能设计的时候考虑变形咋避免。

变形无法避免  热处理可以消除应力  然后加工变形不就小了  只是不了解不锈钢的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