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沟槽宽度b、b1、b2分别表示什么

楼主(2015-12-15):
O型圈沟槽宽度b、b1、b2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
上个图啥的啊?这么说太空洞,人脑不是电脑,不能记住手册里所有东西啊,呵呵

网友A:
你需要看你b指定的是什么尺寸,并不是约定俗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看你b指定的是什么尺寸,并不是约定俗成的。

你这个能不能发我一个,谢谢553942958@qq.com

网友C:
手边无手册。
你说的b,b1,b2,是不是分别指无挡圈、一个挡圈、两个挡圈情况下的沟槽宽度尺寸?

楼主:
aisuisui0  2015-12-15 17:15
怎么查机械设计手册,O型圈沟槽是梯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边无手册。
你说的b,b1,b2,是不是分别指无挡圈、一个挡圈、两个挡圈情况下的沟槽宽度尺寸?

查《机械设计手册》,O型圈凹槽是梯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边无手册。
你说的b,b1,b2,是不是分别指无挡圈、一个挡圈、两个挡圈情况下的沟槽宽度尺寸?

有可能是,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司达行》这个标准件产品的书,上面有推荐尺寸和相应密封圈的应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司达行》这个标准件产品的书,上面有推荐尺寸和相应密封圈的应用介绍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我明天再看看

刚看了,确实如楼主所说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能不能发我一个,谢谢

这是百度的图片  O型圈沟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