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可切割多大的厚度

楼主(2015-12-15):
如题:目前等离子可切割最大的厚度是多少呢?

网友:
型号不一样。你问的太笼统。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切割厚度和技术参数 (2011-02-19 20:52:04)转载▼
标签: 等离子切割 数控铣床 杂谈
等离子切割机切割厚度:
国产60A等离子电源切割能力≤3mm,进口海宝飞马特≤产6mm;国产100A等离子切割机切断能力一般为≤18mm,质量切割能力≤12mm;进口100A等离子电源切割能力≤20mm,质量切割能力小于18mm!200A等离子电源切断能力厚度≤30mm,质量切割能力小于≤22mm,进口200AT等离子切断能力≤38mm,质量切割能力≤25mm!
从等离子切割形势上来讲,等离子切割机又分为机用和手动两种,数控铣床,一般同等电源,手动弯柄切割厚度相当于机用的2-3倍割断能力!
一般来说,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厚度是由等离子电源功率大小决定的,但不同的等离电源,其切割厚度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同等功率大小的等离子切割机,国产的和进口的区别也很大!上海维宏是专业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生产研发销售企业,对于等离子切割机的分类问题作一下简单的介绍说明:
从目前的等离子切割机产地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口品牌像:美国海宝、美国飞马等、德国凯尔贝、日本OTC等!国产的种类就多了,数十种之多,不过一般瑞凌、华远、海特瑞切、泛阳、南通的使用相对较多!
从切割品质上来讲,分为普通等离子和精细等离子及类激光等离子切割机,国产的通称为普通等离子切割机电源,进口品牌包含所有等离子切割机形势!

网友:
科普的不错,呵呵。年轻人得学会网上搜索自己学习哈;不能连查查网页的耐心都没了,呵呵

网友:
上网一搜就了解了

楼主:
目前有切割60毫米钢板的等离子电源没有啊?

网友:
看你离子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