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怎么画出rv减速器里的摆线针轮

楼主(2015-12-15):
新手求教,有没有插件之类的呢?捣鼓了很久也没画出齿廓来

网友(2017-02-24):
同问。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A(2017-09-08):
不知楼主后来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后来解决了没

解决了,摆线轮是有公式的,找到公式,确定参数,用方程曲线就可以绘制

网友A:
公式,参数可以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参数可以贴出来吗

找一些论文看吧,基本上有关摆线轮的论文里都有范例的公式和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一些论文看吧,基本上有关摆线轮的论文里都有范例的公式和参数

那有做出过零件加工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做出过零件加工图吗?

做过几个样机,不过是摆线轮减速器的,没有做r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几个样机,不过是摆线轮减速器的,没有做rv的

大侠,能不能发个摆线轮的零件加工图纸,我找了好久没找到,不知道零件图该怎么标注。多谢 2357579524@qq.com

网友(2018-01-22):
摆线是按照方程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