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刀,看这个刀具怎么做

楼主(2015-12-15):
如题,看看这个刀具怎么做?

也包括下图中的这个单边角度3.5°的锥度钻头。

网友A:
好难钻!好多数量吧,不然你会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馊主意。线切割割锥度孔当然可以,但看看图纸,能穿丝吗?

网友:
这图画的真搓,17.1是宽度还是直径?怎么测量?

网友B:
这种喷嘴类型的零件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但使用工况不同,材质和热处理要求各不相同,需要的最终加工手段也会不一样。
只是切削加工工序的话,刀具很简单,定制锥度铰刀和制作圆弧成型刀就行。
单件生产的话,锥孔也可以在车床上用高速工具钢条磨刀、低速、浓切削液直接镗出来。

网友:
看见这种粗细线都不分的图纸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喷嘴类型的零件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但使用工况不同,材质和热处理要求各不相同,需要的最终加工手段也会 ...

谢谢老师回复,我是想找这样的刀具厂家。看看能不能做这样的刀具。

网友(点评):
第一个可以用线切割来割那个成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难钻!好多数量吧,不然你会用线切割

不是吧,可能是我这个图纸表达不清。不过线切割真的很难完成,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点评):
如果数量不多,钻个穿线孔也不是难事,圆弧用数车加工。如果是铜铝,那当我没说,那就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我是想找这样的刀具厂家。看看能不能做这样的刀具。

后角如何处理啊?

网友C:
我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做

请问一下怎么联络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我是想找这样的刀具厂家。看看能不能做这样的刀具。

这样的锥孔  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刀杆 刀头用的合金刀棒 刀杆也是锥度的 强度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联络您啊?

你是在哪边? 我司是在上海,QQ:251590935

网友D:
楼主我可以做,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可以做,需要可以找我

怎么联络您?

网友E:
可以做    139614903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    13961490304

陆先生?

网友(2016-02-25):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络您?

电话15806128820   QQ382250157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络您?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论坛没看到回复,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4-28):
有需要的话可以单独找我   1539315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