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在没有螺纹规的情况下怎么检测

楼主(2015-12-15):
    M39X1-7H的螺纹孔,现没有螺纹规,怎么检测呢,可以车一个外螺纹用三针测下,然后和孔配吗

网友:
也只有车一个了,呵呵

网友(点评):
有点不放心

网友(点评):
要求高的话,还是买个螺纹通规吧,呵呵。

网友(点评):
因为交期的问题,车了一个外螺纹试配了,以后还是要买规

网友(点评):
暂时的解决之道

网友:
找个螺栓拧下呗

网友(点评):
这和车个外螺纹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自行车一个就行~~~~

网友A:
看到这篇,我也想提个问题。原来看过论坛关于内螺纹的检测,说的是用霍尔传感器加漫反射原理的光测头。请问各位老大,现在有没有这方面新的技术或应用(内螺纹精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篇,我也想提个问题。原来看过论坛关于内螺纹的检测,说的是用霍尔传感器加漫反射原理的光测头。请问 ...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B:

内外经测量系统那个内经测量的原理。

网友(2016-02-17):
螺纹内径千分尺 搭配螺纹环规标准件使用!

网友:
按7H的上下限车两个,一个通,一个止,两个规

网友:
有个万用测量仪配上螺纹测头可以测内螺纹

网友:
轮廓仪可以用来测量螺纹吗?

网友(2016-03-27):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篇,我也想提个问题。原来看过论坛关于内螺纹的检测,说的是用霍尔传感器加漫反射原理的光测头。请问 ...

苏州英仕有这种螺纹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