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与热轧材料性能区别

楼主(2015-12-15):
请教下各位,手册上没翻到冷轧与热轧板材区别,请问各位除了表面光洁度不同,厚度精度不同,力学性能方面有上面不同?
有这方面书籍介绍么?或者举例说20钢板材,冷轧与热轧性能方面有啥区别?

网友:
我们厂的汽车板是冷轧的,强度很高,热轧板不了解

网友A:
我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冷轧就是让材料晶格进行滑移,材料的机械加工性能差一点,但是机械强度、力学性能会好。热轧使晶格分布均匀,机械加工性能很好。

网友:
我记得有人才问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673&extra=page%3D1

都说冷轧性能优于热轧,到底优多少?这个有无量化?或参考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冷轧就是让材料晶格进行滑移,材料的机械加工性能差一点,但是机械强度、力学性能会 ...

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冷轧相对于热轧到底高多少?如果不多,我想换别的材料。

补充内容 (2015-12-17 08:33):
具体什么性能不清楚,甲方只给出几种备选材料,让我们选择最优的。其余的都能查到,就冷轧的没有参数。

网友(点评):
要看你需要的性能要求

网友:
反正同厚度的冷轧的钢板比热板价格上贵,具体两者性能比较,不太清楚。只是在实际生产中,比较重要的件优先用冷板。

网友C:
热轧板就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轧制。冷轧板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对热轧板卷进行的轧制。
冷轧板是用热轧钢卷为原料,经酸洗去除氧化皮后进行冷连轧,其成品为轧硬卷,由于连续冷变形引起的冷作硬化使轧硬卷的强度、硬度上升、韧塑指标下降,因此冲压性能将恶化,只能用于简单变形的零件。一般冷轧板都经过连续退火,才能恢复其塑韧性。  一般冷轧退火后钢板强度都高于原热轧板。
冷轧板表面质量要远远高于热轧板卷。, n7
由于冷轧是使用经过酸洗的热轧卷按为原料,所以冷轧板表面质量要远远高于热轧板卷,更适合做家电板、汽车板等对表面质量要求高的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轧板就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轧制。冷轧板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对热轧板卷进行的轧制。
冷轧板是用热轧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不管你是否是复制的!!!
你说的那些我都明白,我想知道是冷热轧数据上的差异,不是使用。

网友D:
举个例子Q195热轧屈服195,如冷轧冷硬状态可以到5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Q195热轧屈服195,如冷轧冷硬状态可以到550.

那么高啊!!!
请问有这方面资料么?还是有什么经验公式?

网友(点评):
一般咨询供货商/制造商就可以了,不同厂家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