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会不会减少流量?

楼主(2015-12-15):
减压阀是通过压力损耗从而让气罐能够实现定压输出气体,那么这个压力损耗是否会引起流量损失呢?

网友A:
减压阀的原理先子解吧。一般是利用面积差控制阀芯开关,弹簧作为外力附助调节压力。总体气体是没有泄漏减少,流量是根据减压阀型号来确认的。

网友:
为降低压力,阀口开度减小,流量应该是相应减小。
没有实际经验,仅是根据直动式和先导式减压阀的工作原理推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压阀的原理先子解吧。一般是利用面积差控制阀芯开关,弹簧作为外力附助调节压力。总体气体是没有泄漏减少 ...

也就是说,减压阀是通过弹簧压片来控制出口气体压力,内腔并没有通过泄压排气来减少压力?

网友:
不能损失!还是在系统里

网友(2016-01-22):
减压阀其实就是一个可变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