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翻译

楼主(2015-12-15):
measurement of the body with running gear regard to critical heights and width dimensions from the gauge reduction calculation

网友A:
测量身体的跑步装备对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的减少测量计算,翻译软件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身体的跑步装备对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的减少测量计算,翻译软件翻译

楼主应该试过

网友:
提供参考:运动装置的测量内容一是临界高度,二是宽度尺寸,它们是通过“压下量”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身体的跑步装备对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的减少测量计算,翻译软件翻译

翻译软件很重要的,可以省很多事,不过一般情况下,也得自己做一些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身体的跑步装备对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的减少测量计算,翻译软件翻译

感觉句子不是很通顺啊,确实需要人工干预,调一下句子吧

网友:
带装备身体的关键高度及宽度尺寸,用带减量计算的仪表测量

网友:
用运转齿轮测量齿轮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的测量方法

楼主:
my dear frends ,this is about "EN 13775-3:2003".railway application.----measuring of new and  modified freight wagons.it was like 腾格里兰said, I had tried software which translate  is so bad.I am angrily. so which one can help me? thanks in advance . cheer!

网友:
How do you think about gauge reduction or gauge reduction calculation?

楼主:
It is just my doubt ,I do not know

网友:
身体的与运行齿轮关于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从定径减小计算测量(谷歌翻译)

网友(2016-06-23):
原句:measurement of the body with running gear regard to critical heights and width dimensions from the gauge reduction calculation

先搞定能搞定的词:running gear传动机构【百度翻译】;critical heights临界高度【百度翻译,渣渣的我才知道height用复数】;width dimensions宽度尺寸【渣渣的我一直把dimension奉为维度,现在才知道它也常用于表示“尺寸”】;gauge reduction calculation压下量计算【bing翻译,是轧制的术语】

介词&结构:regard to 是至于,在这里和measurement搭配是指关于什么指标的测量;of是和measurement搭配是指对于什么客观对象的测量;from我先暂时译为“得自什么”。

所以,这个测量是:1、对于具有传动机构的实体这个客观物体(单一个body蛮难理解的...结合压下量为描述轧制的词语,故而译为实体);2、关于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这两个指标;3、得自压下量计算。

作为单句,我认可4楼的翻法:运动装置【具有传动机构的实体】的测量内容一是临界高度,二是宽度尺寸,它们是通过“压下量”计算。
作为标题,可译为:基于压下量计算的具有传动机构实体的临界高度和宽度尺寸测量。
有任何不同意见欢迎指导批评,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