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粗糙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5-12-16):
如图为直径D51.7的油盘,想用压铸铝制作,由于防止渗油,要求平面度3.2微米,想问大家,压铸粗糙度能达到吗?

网友A:
我觉得压铸件达不到你说的精度,但是可以做二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压铸件达不到你说的精度,但是可以做二次加工

件太小,用车床车比较合适,但是由于有两个槽,很容易打刀

网友:
防止渗油为什么不加一个密封圈,那样可以降低工件的加工要求

网友:
平面度3.2微米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可以飞一下表面,问题不大

网友:
应该需要二次加工,甚至是精加工。目前没有接触这么高精度的铸造工艺。

网友B:
车一刀就是了,铝件还怕打刀?担心飞边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一刀就是了,铝件还怕打刀?担心飞边还差不多

从没加工过铝件,铝比较软,应该不容易打刀

网友C:
压铸的表面达不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铸的表面达不到你的要求

平面度0.03mm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达不到你的要求了 一般都是压铸出来 在机加 这样可以达到

网友(2016-08-12):
精加工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