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柱形沉头螺纹孔,怎么添加??谢谢

楼主(2015-12-16):
solidworks柱形沉头螺纹孔,怎么添加,并且孔标注工具可以标注??  谢谢

网友A:
异型孔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型孔不行么?

就是异型孔里找不到合适的,谢谢

网友B:
在特征里面 自己找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栏里:异性导向孔有各种孔类型可以添加。你所说的就是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孔?

试过了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特征里面 自己找下看

就是异形孔里找不到合适的谢谢

网友:
柱形沉头孔的标准和类型里也全找过?

网友:
你确定螺纹孔有柱形沉头这种方式吗

网友:
柱形沉孔还是柱形沉头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有螺纹线,不要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D:
螺纹应该在另一个零件上面吧,你图中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呢?把螺钉拧到自己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应该在另一个零件上面吧,你图中这样做有什么作用呢?把螺钉拧到自己身上?

本意沉孔搞大点,用螺丝可以压住小工件

网友D:
既然是特殊用途,那就特殊办法吧,不必太强求软件,你可以先添加螺纹孔再切除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特殊用途,那就特殊办法吧,不必太强求软件,你可以先添加螺纹孔再切除就完事了

嗯,谢谢

网友:
添加的是沉头孔,不是沉头螺纹孔。你也可以打完沉头孔后用添加螺纹线修饰好了,示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