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应控制器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2015-12-16):
一个通道,进门时通过红外线感应机器工作20S自动停止,出门时,机器不工作,,请问大侠们,用现有的电器元件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吗

网友A:
这不就是洁净间 风淋门 么........

网友:
进门红外启动时间继电器。延时20S.

网友B:
按楼主的意思应该需要两个红外传感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 通过两个传感器响应的先后顺序来判断进门和出门的动作, 通过时间继电器来设定延时,

楼主(2016-02-16):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意思应该需要两个红外传感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 通过两个传感器响应的先后顺序来判断进门和出门的动 ...

嗯是的,有现有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洁净间 风淋门 么........

恩是哪个原理,,,,有现有的那种传感器吗

网友:
我们厂有生产这类产品,洗手间用的,喷香水的,有个光感头,感应到亮度变化就喷一下香水,一定时间内不会再感应喷香水。

网友(2016-04-09):
挺有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