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件的问题

楼主(2015-12-16):
如图所示,我的用途是这样的,在一个漏斗那里堆满了物料,物料是粉尘类的,然后我外接电机连一根轴进去连接搅拌器用的,那么在漏斗和轴的交接那里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好呢,目前只能想到用个简单的防尘密封圈了,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实用简单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搅拌的话应该密封点处线速度不高,用骨架油封就可以了,但用时间长了,轴上密封点处会磨损出槽,建议在此处喷涂陶瓷或者氧化铬

网友B:
可以考虑直接安装带防尘的轴承,如果做密封胶麻烦并且结构允许的话,现在的轴承防尘技术还是可以的。并且灰尘是很难直接用橡胶件密封住的,因为你的轴 要旋转,密封件跟轴之间有动作需要润滑,灰尘最喜欢黏在油脂上了。就跟链轮加油的情况一样,磨损有时候会更明显,

网友:
  o型圈/迷宫。

网友:
关键是要有加油口...

网友(点评):
上面的几个人实际做过? 粉料输送填充率推荐都在50%以下,中间悬挂轴承轴瓦居多,一般是盘根密封带着冲洗油孔...

网友(点评):
大侠,想问问直接在轴承上压一块过盈配合的橡胶来隔绝粉尘行不行得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搅拌的话应该密封点处线速度不高,用骨架油封就可以了,但用时间长了,轴上密封点处会磨损出槽,建议在此处 ...

这样的话成本会高不少吧,不知道直接压一块硅胶在那里行不行的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直接安装带防尘的轴承,如果做密封胶麻烦并且结构允许的话,现在的轴承防尘技术还是可以的。并且灰 ...

也有考虑过用防尘轴承,怕密封的效果不好,毕竟直接堆粉尘类在那里直接接触的,如果必须要磨损的话,想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做个消耗件顶住

网友:
跟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学些了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粉尘(没有毒,没有腐蚀性,爆炸可能),搅拌会不会尘土飞扬,上面是不是有盖子,驱动下盘子下面吧?做个架子安装轴承,轴和盘子之间直接用盘根压盖压紧盘根就可以了,不会漏的。# `/ Y. P# R. [% q

网友(点评):
嗯,就准备这样试试,谢谢啦

网友:
楼上的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