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齿轮只做了一次加载测试

楼主(2015-12-16):
麻烦论坛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壳体重新维修过,并用三坐标检测了。第一次减速机测试时温度最高达到130℃,正常测试最高温度也就70℃左右;第二次重新加载测试,与第一次测试时间间隔半小时左右,并未更换零件,温度又正常了。照片为测试后拆出来的齿轮,各位大侠看看正常吗?

网友:
第一次减速机测试j是磨合。

网友A:
你们用的是什么润滑油?还是油脂。
我之前遇到过,多轴齿轮箱温度居高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的是什么润滑油?还是油脂。
我之前遇到过,多轴齿轮箱温度居高不下。

壳牌320#齿轮油
放油时还能看见一些细微的铁末,用手电照反亮光

网友B:
楼主齿轮详细参数方便贴出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壳牌320#齿轮油
放油时还能看见一些细微的铁末,用手电照反亮光

原因判断如下两点:
1、天冷 齿轮油粘稠了.第二次测试油高温下变稀,所以阻力小,温度就不会很高;
2、初步测试,齿轮没有磨合好,另外能看到铁末就是说明有磨损,齿轮硬度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判断如下两点:
1、天冷 齿轮油粘稠了.第二次测试油高温下变稀,所以阻力小,温度就不会很高;
2、初 ...

十分感谢
我们在加载测试前,空转了10分钟,可能时间有点短。
由于齿轮模数小,我们没有打齿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齿轮详细参数方便贴出来不

有邮箱或qq吗?
我们是维修企业,只有齿数和模数,再详细的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公法线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齿轮详细参数方便贴出来不

齿轮箱是成形产品,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我们手里资料真的有限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只跑了几个小时的加载试验,不是做的寿命试验。第一次做加载试验有跑合磨损应该是正常的,不过中心轮上面那些不知道是不是点蚀,还是光线的原因,如果是点蚀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2019-08-15):
机油要流动起来,并且有热交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