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加工方式求教

楼主(2015-12-16):
各位,现在有一批铝制线槽6005 T66,大概2800件需要开如下图方孔
没有理想的加工方式
激光:无法切割铝材
水刀:切割面不平整
冲孔:也是不平整,且容易划伤
CNC: 成本高
方孔钻:没有试过..

求各位推荐,谢谢

网友:
你试线切割

网友:
楼主,这几种加工方式都试过了吗?还是经验给出的分析?
要么你就线割,一次安装几十件一次性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

等离子切钢板,边是没法看啊

网友B:
楼主空有理论知识,没有经验。
1、谁说激光无法切割铝材的,只是切割铝材比同等厚度的钢材需要的功率大得多。还是有设备可以满足的。
2、强力水刀切割表面应该没问题,如果你这个要求不算很高的话。因为现在高铁的铝车厢都是采用水刀切割的。无论采用何种加工,这口子边角也需要去毛刺处理。
3、你这个厚度不大,采用冲孔也可以操作。划伤表面问题冲孔模具做的好可能比你上cnc夹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空有理论知识,没有经验。
1、谁说激光无法切割铝材的,只是切割铝材比同等厚度的钢材需要的功率大得多 ...

好吧,可能我们附近加工厂家水平不行吧
激光没人接,
水刀已经试了,切口不好
冲压暂时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冲压,如果担心划痕,首先上保护膜,冲压后撕掉,非常漂亮。

网友:
普通线切割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