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的含义理解2

楼主(2015-12-16):
1、REF什么意思?有GB吗?
2、粗糙度,什么情况下用Ra,什么情况下用Rz?有GB吗?
3、M8-6g中的M、6、g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有GB吗?

网友:
第一条 不知道
第二条 Ra 和Rz是两种不同的测量方式,有国标的
第三条 M8-6g M是螺纹,6是精度等级,g是基本偏差代号(不过螺纹孔应该是大写字母)

网友:
1.百度: 参考尺寸,在我国习惯用()表示,此尺寸不标注时,可以通过其他尺寸计算出来,标注的目的是加工时方便计算或测量,在PROE等软件中,有时多余的尺寸会自动标注为带REF后缀的尺寸

网友:
1.Ra: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在取样长度内五个最大的轮廓峰高的平均值与五个最大的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

网友:
1、reference 简称ref   参考的意思,就是这个尺寸不重要或者没影响。

网友:
2、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 Ra:在取样长度(lr)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轮廓最大高度 Rz:轮廓峰顶线和谷底线之间的距离。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QbD-Wb6PFUTbqQRR1jQEBtdm2YSCgHmtWAXA-2djmg_SQrRCKDqmIUv71GBrDLP-C0VHoziQaPeHf71-SPcvZK

螺纹看这个

网友A:
第一条:指改尺寸是参考尺寸;
第二条:Ra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
            Rz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在取样长度内,最大的轮廓峰高的平均值与五个最大的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 ;(网上查的,我也刚懂)
第三条:M8指的螺纹孔大小,6G指螺纹孔的精度,国标有。

网友(点评):
GB号是多少啊

网友:
每天逛一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指改尺寸是参考尺寸;
第二条:Ra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

第二条见机械设计手册第二篇第四章表面粗糙度及其注法,表面粗糙的参数就是接受这几种表示方法的;
第三条国标号--普通螺纹公差与配合(GB/T 197-1981)

网友(2016-10-09):
都是书里面的东西,比较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