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能接220V的吗

楼主(2015-12-16):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能接220V的吗,该怎么接,

网友:
我表示没有看到电机呢

网友A:
三相220v可以

网友B:
铭牌上不是写了吗,三角形接法230V,220V也可以的

网友:
意大利产的

频率可以用,但是欠压。

增加个变压器吧

网友C:
  就是三相电机,你接220的有120度相位差三相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220v可以

请问下接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三相电机,你接220的有120度相位差三相电源?

是只能接380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铭牌上不是写了吗,三角形接法230V,220V也可以的

请问下230v接法怎么接,谢谢

网友:
通过一个单相变频器就可以接220V了。不然做不出三相220V,当然也可以直接接上38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230v接法怎么接,谢谢

三相230V,参照下图中的三角形接法:

Y_△

Y_△

你那有三相的220V电源吗,没有的话过个变频器吧